[問題求助] 歌林 NLC30C1 語系 求助

楼主(2012-06-03):
手 無聊 給他 RESET 竟然 變成 英文 ~
進入語系後 不能更改 字體選項~
有沒有人知道 如何改 ~

這塊 AD 板 好像有通病~是哪一種阿
目前這片正常
我只是換了 DC-DC 那邊幾個 有點暴的電容 330UF 16V
沒有全部換
BGA 左邊的 2個 按鍵 在幹嘛的 ~..
目前機子都很正常 不敢給他亂按

网友A:
我只知道這一台是~奇美~做的

sw一顆式RESET   一顆沒是過

通病  遇到  是power空焊

t-com很會壞    高壓也很會壞

power  sw很會壞

网友:
不要打我   那個我是用遙控   做調整  因該可以改回來

如不行  問一下~~逍遙大

比較正確   因為我很久沒修機器了  哀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這一台是~奇美~做的

sw一顆式RESET   一顆沒是過

CCC...有問逍遙老大  他說應該可以調的回來..
他之前遇過 的可以調...我就奇怪 那邊選項 變成語系只有一種..
PW 鍵 會壞 還有.按鍵那個 焊點座PIN 容易脫掉... 他是一顆12V12.5V 變壓器
聽說很會壞... 我看 別的論壇 好像有說的 這片會熱當 目前我這台開了 2-3小時都沒遇到
..

网友B:
這台的 高壓 AD 變壓器 都會壞
你說的熱當 最帥的是看一個星期沒事休息兩天又可以看一個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的 高壓 AD 變壓器 都會壞
你說的熱當 最帥的是看一個星期沒事休息兩天又可以看一個星期.... ...

今天拆開變壓器 ~110V進來那地方多處 空焊~..
都補焊囉~
電壓 ~12V 空載 用 波波觀看 ~好像 有點晃動...的直流..

測試 顏色 其他都正常 只有 白色 會有 橫 條紋
看電視 沒注意看 是沒看到
這是哪裡的 問體 阿 ?

補好焊~還有更換 ~100UF 25V 剩 86UF 就 白色畫面 就沒有條紋了

网友:
紅色  部分    白膠  除掉   因該有時也有  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