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明基FP91G 白色背景下发现有横向水波干扰纹。

楼主(2012-06-04):
明基FP91G 白色背景下有横向水波干扰纹,特别是打开系统资源管理器查看平铺文件名的时候,各文件的图标和字体尾部均出现类似划痕的干扰纹,图片是手机拍摄的,很难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屏幕老化的结果?不知进入工厂模式设置里面的ADC值能否改善这种现象?

网友A:
樓主……
您這台顯示器的問題……查修上有多個可能性…
1   訊號連接線接觸不良或老化          …換一條訊號線試一下
2   屏線接觸不良或老化                     …需拆機查修…       AD板到屏的屏線
3   電源濾波不良                                …需拆機查修…       a 電源板電容   、b  AD板電容

网友:
按自動調整看看.
不然就是AD異常.

网友B:
1.電源/高壓板電容老化-->全部更新。
2.屏線輕微氧化-->橡皮擦清潔。

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15294-1-1.html

把我所有維修的實例看完,70%以上的LCD、TV故障都可修好。

全部都是我自己看書、網路學習、自修累積技術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電源/高壓板電容老化-->全部更新。
2.屏線輕微氧化-->橡皮擦清潔。

诚心请教W大 屏线连着屏幕逻辑板这头怎么拔下来,我的好像插得很紧,是不是需要用点力气向下拔?

我用双手轻轻摇动屏线两边朔料,然后用了点力气向下拔,但还是没拔下来,拆开上面的铁盖发现逻辑板上也没什么机关扣扣住屏线插头的机关,怕用力拔屏线把逻辑板给拔坏了,所以上来请教各位老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您這台顯示器的問題……查修上有多個可能性…
1   訊號連接線接觸不良或老化          …換一條訊 ...

请教这位老大,想把FP91G驱动板上的8颗电解电容给换新,上面有5颗电容参数为25V22UF,2颗为25V4.7UF,1颗为25V47UF。
用万用表测得8颗电解电容其中一个脚都是接地的,

不知25V22UF 和 25V47UF 的能不能用参数为50V100UF或25V100UF的新电容代换?

原来25V4.7UF的用50V10UF的新电容代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位老大,想把FP91G驱动板上的8颗电解电容给换新,上面有5颗电容参数为25V22UF,2颗为25V4.7UF ...

樓主…個人意見…

不建議…

這不是只有容值大小的問題,還包括體積的大小問題,
再加上您是新手,怕沒修好又出現其他的問題,如真要改大,可以考慮加大耐壓值至50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個人意見…

不建議…

我换过电源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焊工没问题,唯一担心的是把驱动板上原来电容容量增大会不会对芯片造成损害?因为手头实在没有和原来电容容量相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过电源板上的所有电解电容,焊工没问题,唯一担心的是把驱动板上原来电容容量增大会不会对芯片造成损 ...

樓主……個人意見…

如您所說…請先不要換  4.7uf /25v 的那二顆,其他的先換,看是否能改善顯示的問題 !

還有…換電源板的電容跟換AD板的電容,在技術及工具的要求是不同的層次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诚心请教W大 屏线连着屏幕逻辑板这头怎么拔下来,我的好像插得很紧,是不是需要用点力气向下拔?

我用 ...

排線接頭底下用薄刀片伸進去試探是否有點膠或貼雙面膠,
若有則輔以吹風機加熱清除,再慢慢施力往後拔(小心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排線接頭底下用薄刀片伸進去試探是否有點膠或貼雙面膠,
若有則輔以吹風機加熱清除,再慢慢施力往後拔(小 ...

拆开屏幕电路板,插口是这样的,感觉好像没可能上了胶水,但就是拔不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屏幕电路板,插口是这样的,感觉好像没可能上了胶水,但就是拔不下来。 ...

這型我有修過幾台,排插的確很緊很難拔下,再加點力配合左右小幅度搖動往後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電源/高壓板電容老化-->全部更新。
2.屏線輕微氧化-->橡皮擦清潔。

大仔~低管話~
記得要聽,要去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仔~低管話~
記得要聽,要去看喔!

老大,谢谢提醒,各位老大的帖我会认真拜读的,有些老大发的帖看过后忘了点收藏,有时要重看却忘记了标题搜不到,而且对岸两边所说的有些话略有差异,像二极管你们称二极体,万用表你们称三用表,这些也造成搜贴搜不到的原因。

造成水波纹的原因确实如W大和楼上各位老大所说,是近来新买来备用电源板原配电容不给力,也不排除同时买来备用的二手驱动板BIOS程序版本较老的原因。换了一片被我换过电容的原配电源板+原配的驱动板,水波干扰纹现象已经基本消失(不仔细用肉眼贴近屏幕观察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谢谢提醒,各位老大的帖我会认真拜读的,有些老大发的帖看过后忘了点收藏,有时要重看却忘记了标题 ...

恭  禧  完  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