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康是彼吸鼻器[維修實例]

楼主(2012-06-04):
話說有天女王跟我說吸鼻器不會動了,插頭插好,開關開了,結果....一點動靜也沒有

提著螺絲起子先拆開在說,很快的發現電路板上有一個保險絲,他~~斷~~了~~.....

去水電行買二個5A的保險絲來換一個4元,裝上去後插上插頭,開關給他開下去,突然一個閃光,他~~又斷了....這時懷疑馬達卡住,先把馬達電源線拔除,轉轉馬達感覺一切良好

那就再換一個保險絲(還好有多買一個),在沒插馬達線的狀況下(移除負載)再去開電,一瞬間一個閃光他又斷了....,無言了不知道怎修了,只好拿著電表東量量西量量,結論是只要開關開著馬達那兩個接點就會短路,那就先拆有經過交流電的元件吧!

拆下來後再去買了3個5A保險絲,抱持著死馬當活馬醫的心態先裝個保險絲來試試吧!插頭插好開關給他開下去...疑...他沒斷....,再把馬達那兩條線裝回去,在送一次電....疑...他復活了,會動了功能正常,開關的燈會亮,這次犧牲掉眼睛的LED不會亮而已,無傷大雅主要功能有就好

兇手

网友:
原來是橋式整流壞~
小朋友在用的~

网友:
謝謝提供一篇好文,不過請問這台是在做什麼用途的呢?

网友A:
有些小朋友易過敏,鼻涕倒流,
或是感冒鼻塞,可用這個幫忙吸。

以前小孩還小時,也是有用類似的,
不過是人工「口動」,常常都嘛去吃到n_123|

网友B:
呵  我家也有一台, 小孩生病時在用的.....

這台可以吸  也可以噴.....
吸==> 吸鼻涕....
噴==>噴食鹽水+化痰液的蒸氣, 給小朋友吸.....

整流器的規格, 600V/1A

网友C:
我們家也是人工「口動」的,
每每小朋友感冒,
有時,我就得猛力的吸啊吸!
還好,我們家小胖子,天賦異秉(醫生說的),兩歲就會擤鼻涕啊!
姊姊就讓我累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  我家也有一台, 小孩生病時在用的.....

這台可以吸  也可以噴.....

為何要用到600v阿
請問買200v或400v會比較便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小朋友易過敏,鼻涕倒流,
或是感冒鼻塞,可用這個幫忙吸。

口動的會吃到鼻涕?難怪要買電動的。

网友D:
所以把整流器拔下來就可以動了? 滿怪的~ 不用裝新的良品回去喔?

网友:
樓上的疑問 +1

橋整有換新嗎??
難道橋整的功能就祗是供給LED指示燈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們家也是人工「口動」的,
每每小朋友感冒,
有時,我就得猛力的吸啊吸!

fatzeros 大,
如果 您府上有 手動吸乳器的 pump 可以把它接上吸鼻器
或是 有些 吸塵器可調強弱的 可以把它接上吸鼻器
這樣就可避免吸到 ... 呵呵...

請參考 土炮 DIY 吸鼻器 (可口動 or 手動 or 電動)
http://bbs.pigoo.com/thread-38775-1-1.html

网友:
土炮的我國中就看過~~不過那叫做吸食器

网友:
我還以為馬達被 鼻涕 黏住了 !!~~

保險絲 斷一開始就換保險絲 , 可能就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無回 !!!

不過利用錯誤嚐試法也能找到問題 !!

那也不簡單 !!!

网友:
引用 网友E:
fatzeros 大,
如果 您府上有 手動吸乳器的 pump 可以把它接上吸鼻器
或是 有些 吸塵器可調強弱的 可以把 ...

感謝,
我的吸力已經很夠了,
而且,吸得太用力,
小朋友會傷到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把整流器拔下來就可以動了? 滿怪的~ 不用裝新的良品回去喔?

感覺整流器只給led用耶
我沒裝新的開電馬達還是在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覺整流器只給led用耶
我沒裝新的開電馬達還是在跑

那就能解釋一切了~

整流器故障短路,導致保險絲燒掉,
拔下來,沒換良品,所以燈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能解釋一切了~

整流器故障短路,導致保險絲燒掉,

是低沒錯
馬達可能吃交流電吧
不是直流馬達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謝謝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