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1912w液晶螢幕有過電無法開機黑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2-06-04):
這台優派ViewSonic VA1912w故障狀況是.
插電電源燈就亮了.按開關無反應.
也無法開機.黑屏.

螢幕型號.

電源燈常亮.

維修第一步:拆機.

這兩塊機板常常見到.奇美.宏碁.優派都有在使用.

首先針對電源高壓板先檢查起.

看到這個.或許大家都認為很軟了.

先把這些全部換新.

再翻到後面檢查電路.

測量到這顆F200的保險絲已經開路.

先找顆0歐姆的電阻換上測量.等一下再換回3A保險絲.

這顆 N-CHANNEL  MOSFET
40T03GP也已燒毀.

換上它.

測量按鍵板按鍵.已有多顆阻抗皆已升高.
全部換新.

還是無法開機.
電源燈變成會一閃一閃.
取出電源高壓板備品測試.
情況依舊.

那就連這主驅動板也有問題了.

測量穩壓電壓.
3.3V和1.8V都會輕微跳動.
直接把1117和ZCP都換掉.

再上電測試就正常了.

總共就換下這些零件.還有顆SMD保險絲.
因為實在太小.不知道跑到那裡去了.趕不上拍全家福.
總之這台螢幕壞光光.電源高壓板.按鍵板.主驅動板全部都出問題.

組裝試機.沒有問題.
收工.

PS:其實檢修當中還有些花絮.因為時間實在太晚.就留著明天再出隱藏版了.敬請期待.

网友:
隱藏版??我期待中...謝謝分享

网友:
隱藏版??我期待中...謝謝分享

gkjnn 師: 我的口水 哆快流乾了

网友:
隱藏版???看完精彩維修實例,還有更驚奇的,期待中

网友A:
手腳那麼快,昨天才拿來修半夜就有實例~

网友:
真精彩~~期待期待隱藏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腳那麼快,昨天才拿來修半夜就有實例~

螢幕維修兩.三下就OK了.
所以通常我都會優先處理.
增加維修的爽度.也能早些收到香油錢.

网友B:
故障多的,最難查修,想不到還有隱藏版......
我要看...我要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故障多的,最難查修,想不到還有隱藏版......
我要看...我要看...

已經發了.
本來想把它隱藏起來的說.

网友C:
大大,您所謂的"3.3V和1.8V都會輕微跳動." 會跳動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您所謂的"3.3V和1.8V都會輕微跳動." 會跳動是指?

就是電壓不穩定.電表指數會跳動.
比如額定電壓是3.3V
用電表測量.指數可能在2.5V~3.3V之間浮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電壓不穩定.電表指數會跳動.
比如額定電壓是3.3V
用電表測量.指數可能在2.5V~3.3V之間浮動. ...

恩...因為我就是想問說 浮動範圍多大才算異常...

网友:
恭喜G大完修,隱藏版期待中!

网友:
神乎其技~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