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線門鈴音量太小維修實例

楼主(2012-06-04):
老妹拿了一個無線門鈴來給小弟玩玩, 勉強算是完修, 上菜!

老妹的無線門鈴,故障狀況太小聲

轉動紅圈內可變電阻,音量沒變化,一樣小聲

拆下202可變電阻左轉到底測量阻值,偏高

右轉到底測量,超高

手邊沒有一樣的可變電阻,找顆1K 1/4W電阻

焊上後測試,音量大聲正常了,只是無法調整音量,完修

网友(2012-07-25):
這是個好方法這樣電阻就不會壞了

网友:
恭喜完修,又讓小弟長知識了,謝謝囉

网友:
嗯,沒有用 WD40 給它噴一下,再給它轉給 100 次 ^_^

网友:
可以改成 3 段式   大  中  小 !!

利用 電阻的串並聯方式 !!!

就可以達到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