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LG MP-42PX10 電漿電視有聲無影(已完修)

楼主(2012-06-04):
各位大大安一個, 小弟有一台 LG MP-42PX10 電漿電視故障了, 麻煩各位大大提供檢修方向, 謝先.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本來正常的收視中, 突然畫面縮到只剩上半部, 下半部畫面靜止了, 上半部雖然畫面有橫紋雜訊, 但還看的清楚且正常演出. 勉強把劇看完後關機重開, 就有聲無影了. 測量Y板保險絲,Q17及VS都無短路現象,其他請看圖.

故障電漿電視廠牌型號

看到一半突然畫面下半部靜止,上半部還在演出,但畫面有雜訊

關機後重開,亮綠燈,有聲無影

拆開目視內部無明顯異常

會是惡名昭彰的Y板或上驅動板或下驅動板嗎?麻煩各位大大解惑,謝先

网友:
左右板其一掛,運氣好全掛

网友:
右邊掛了.一 樣的狀況剛完修

网友A:
這台左右都有被動過!

楼主:
感謝lcd大及pda大指點, 所謂左右邊是藏在紅框下的藍框地址排和黃框地址排嗎?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8157093489 若是那就是藍框地址排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左右都有被動過!

lcd大果真是高手, 一眼就知道有被動過. 小弟是買維修過的二手良品, 前一位維修者應該有動過它們, 小弟也拆過, 但有按照原走線方式裝回.

网友:
應屬同類型故障點,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36582-1-1.html

楼主:
感謝wooden大指點. LG MP-42PX10 的X板分左右兩片, 小弟目視及掃街式測量無明顯故障, 可能是不會測量的IC故障了. 所以近日打算從內地定購42V6 6870QSE009C(右地址板) 6870QME007C(左地址板)回來更換, 到貨再試看看.

网友B:
提供一個說明書
剛剛翻譯  一點點 如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wooden大指點. LG MP-42PX10 的X板分左右兩片, 小弟目視及掃街式測量無明顯故障, 可能是不會測量的IC故 ...

樓主是在對岸?
如果不是可以參考沒屋頂的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k=MP-42PX10&t=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個說明書
剛剛翻譯  一點點 如下

說明書有收到了,很好的維修參考,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樓主是在對岸?
如果不是可以參考沒屋頂的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 ...

這些賣家很多都是見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說明書有收到了,很好的維修參考,謝謝您!

這些東西
都是用很多時間和浪費幾個信箱帳號
下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cd大果真是高手, 一眼就知道有被動過. 小弟是買維修過的二手良品, 前一位維修者應該有動過它們, 小弟也 ...

因為...........人就是他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是在對岸?
如果不是可以參考沒屋頂的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 ...

我在高雄, 但價差有點多, 所以直接去跟大陸X寶接洽就好, 自用時間不趕.

不過很誇張, 昨天小弟用QQ跟X寶賣方談好, 原標價$40一對地址排, 今天要下標就變$50, 而且要用QQ跟對方連繫竟然封鎖我的帳號, 不給連繫. 坐地起價, 只好放棄這種不老實的商人, 不然買回來可能還會有後患. 真恨惠民沒賣這種東東啊.

网友:
跟對岸買東西就是這樣,風險太高了!
在風險和 c/p 值的取捨之間,確實很難,
但是至少在本地買,賣家的商譽還是有參考價值的,
所以我寧可買本地的商品,至少問題比較少!

网友:
台灣就有賣了~何需捨近求遠?

楼主:
奮戰近一個月後, 終於把它搞定! 感謝wecan大專程南下帶來有水波紋的同型電漿電視, 交叉比對後確定小弟有聲無影的故障是主機板問題. 其次感謝正一大指點要把SMD電解電容換掉, 換掉全部電解電容後終於修復. 上菜!

嚴重水波紋

另一個水波紋畫面

故障主機板(AD板)

拆掉所有SMD電解電容

更換全新SMD電解電容後的主機板(AD板)

裝上測試的正常畫面(已無水波紋)

後記:手上的有聲無影主機板(AD板)也更換全部SMD電解電容, 故障狀況依舊, 待小弟跟好的主機板比對電壓後再戰.
PS.已不能編輯標題了, 麻煩版大把"(求助)"改為"(已解決)", 謝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奮戰近一個月後, 終於把它搞定! 感謝wecan大專程南下帶來有水波紋的同型電漿電視, 交叉比對後確定小弟有聲 ...

大大
左右(側驅)
35v 電容換了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左右(側驅)
35v 電容換了沒

忙到忘了, 停擺一個月的電視已被老婆小孩急著看去了, 暫時無法拆開再用, 儘快找時間處理, 感謝wecan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忙到忘了, 停擺一個月的電視已被老婆小孩急著看去了, 暫時無法拆開再用, 儘快找時間處理, 感謝wecan大. ...

怕不處理會有問題喔
找個時間 (辛苦一下) 換一換喔
可以(永保安康)

网友(2012-07-25):
漂亮的維過程,受益了。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