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 ic可-無電感-降壓嗎(反應時間快慢)?

楼主(2012-06-04):
圖示是只支援boost的pwm ic,fb腳位是1v,我想接顆npn電晶體反相操作p-mos做buck converter但無接電感無接飛輪二極體,r4採用0.1Ω故是固定10a輸出的電路。
或許網友搞不清楚我的電路,但總而言之由示波器量fb腳位會是(0v與0.7v的方波)或(0v與0.9v)的方波,端看當時的duty cycle大小,但fb腳位原廠spec的設計是假如0.8v則增加duty到fb腳位1v,假如是1.2v則降duty cycle到fb腳位1v。無接電感供電變成pwm,我可接受只要最終平均電功率是10a即可,不論是20a 50% 或 40a 25%都可接受因為上述同樣是10a的平均功率
1、pwm ic反應夠快嗎?一般fb腳位可接受近似方波的訊號?而最後平均電功率約10a?(網友也不用問ic型號,因我看過spec裏面沒寫,我想請問一般情形)
2、我在在r4並連電容方便fb腳位平滑偵測,但不知有沒有效?請問要並連多大容值電容?或者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网友:
沒有電感儲能要怎昇壓
想必這個原理一定是極度高深
等待高人前來指點

网友:
12昇24沒L要如何昇????除非用AC12V/F>60HZ以上 (別鬧PWM電路)降壓用線性效率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