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幫我看一下這筆電面板是人為的還是品質不良
火..

楼主(2012-06-04):
三個月前幫客戶更換的面板...剛好過保三個月又十五天......
客戶是同行的..........@@"

第一次看到這情況,請大大們幫忙看看!!

网友A:
水哥換面板不是保7天嗎 ,這是整新品還是中古的,如果原廠判一定是人損

网友:
看表面的徧光膜有沒有刮傷。

直得有點怪異,這我分辨不出來。。。

网友:
看起來好像液晶漏液.
這很難講.壓到也會.
我上次幫客人換野火機面板.她也是液晶漏液.
http://bbs.pigoo.com/thread-38618-1-1.html

聽她說是手機放口袋.結果壓到桌子.就這樣了.神奇的是觸控板沒事.

楼主:
網拍買的新品....現在賣家在跟我凹是人為問題@@"

网友:
看來人為的可能性很大。
太魯的話,打7折幫修吧!!(再不接受就打兩折。把腿打成兩折!!)

网友:
哈哈人為沒錯人.應該是它蓋蓋子時沒
注意有東西....

网友:
就跟他講,這是蓋筆電時面板夾到東西造成的。或許是夾到筆之類的東西。
給他打折好了。。。。(指的是腿)

网友:
看你了.如果對方硬凹的話.你可請對方一同到公司去做艦定....

楼主:
看來是筆壓到的機會很大@@|||

网友:
管他是怎樣
過保就是過保
就算是過1分鐘也是過保
更何況還過保半個月了
看是他要這樣用還是在花錢換一塊了

网友:
這個  我會請他送原廠

如果原廠說是   非人為   我會付檢測費   外加送你一片面板

如果  原廠說是   人為   那請你  自己付檢測費

且  換面板的費用自己再花一次

這樣比較公正

我保證   你不會輸

請他去原廠跑一趟   送修單請帶過來   謝謝

我看送修單   做理賠    或不賠

网友:
這個是人為的,液晶會漏開始就會漏了,畢竟是真空製程

而且除非有蝕刻或研磨過面板,不然面板耐壓的程度很高,尤其是貼完偏光板的

點燈檢查都按很大力

网友:
一般是受壓導致漏液

网友:
會不會是內膜壞了?

网友:
人為的啦!
如果是品質問題,一個月內就會問題,
有的客人會說這台不常用
聽多了。
忍著被他唸…暫留機…再看要不要換(當然算便宜一點)

网友:
應該是壓傷的...
有時候筆電上面壓到重物也會導致面板故障~

聽說蓋蓋子蓋太大力..(指暴力)
也會讓面板掛掉~

网友:
很像壓到筆......

网友:
壓到筆應該破裂才對?

楼主:
哀~客人開始在那灰~有壓到一定會破~~~~
只好等客戶決定要不要送皇家囉~

网友:
有壓到不一定會破
而且液漏也不一定看到裂痕(其實有 要高倍電子顯微鏡才看的到)

水哥 如果真的有壓到東西 偏光版一定有凹下去的痕跡

楼主:
真的...擦乾淨後拿45倍放大鏡去看...
真的有撞擊點....

网友:
抓到證據了厚~~~再囉嗦原價維修不給折扣

网友:
貨真價實的「人為」因素。
是不是烙下狠話:「我們拿去機構鑑定,若是人為造成,我保留法律追訴權。」
因為這種人好像很多,所有有時候在露拍上買二手手機時,賣家都會把狠話說在前面:「若是手機買回去自行拆裝然後說手機有問題,我告你告到底。」這樣一講就有需多宵小份子退避三分了。

网友:
送原廠是要送筆電原廠?還是面板的原廠啊?
水大那張放大圖,確實是有壓到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擦乾淨後拿45倍放大鏡去看...
真的有撞擊點....

那就不用灰了!

网友B:
確定漏液~~一定有破才會漏.......

題外話::
如果你的客戶說:..(上次修好就放一邊都沒用..今天一開機就這樣了..)請問各位要如何處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確定漏液~~一定有破才會漏.......

小弟我會這樣回答…

對不起…我無法保証您在使用的環境是如何,但可以確認的是您的機器是人為使用不當的結果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確定漏液~~一定有破才會漏.......

我會說

更換物品在保固其間若有問題免費更換不收費用

但是過保故障還是要收費....不好意思

但是過沒幾天又不是人為會努力爭取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哥換面板不是保7天嗎 ,這是整新品還是中古的,如果原廠判一定是人損

這看起來徧光膜是內傷,原廠都會說是人為的。

网友:
壓到內傷

网友:
依個的淺見液晶屏老化:第一豎黑色條,其二液晶包漏液,其三45倍放大看出是電流過大或突波導致,無論是新舊皆是瞎疵品,依公正機構來鑑定為主。最有人為可能再鍵盤無意間留《圓形東西》被蓋著而受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