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ASUS A3000(A3G)無法開機?

楼主(2012-06-04):
請問 ASUS A3000(A3G),一開機自動(多媒體控制台cd開關燈亮)
就無動作了,按(多媒體控制台cd開關)也不能關掉,無螢幕

有去網路下載到電路圖,給大家參考

ASUS A3Grev12.pdf

1.33 MB, 下載次數: 153

网友A:
有碰過觸摸板故障無法正常,移掉觸摸板(多媒體控制台)排線試看看

网友B:
記憶體插槽附近有一顆小電容先看有沒有"結霜"   若有  換掉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碰過觸摸板故障無法正常,移掉觸摸板(多媒體控制台)排線試看看

有移掉觸摸板(多媒體控制台)排線,還是一樣,在長時間按電源開關,
就可以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憶體插槽附近有一顆小電容先看有沒有"結霜"   若有  換掉先

有查看記憶體插槽附近,不知道是那一顆小電容,沒看到有"結霜"

网友B:
我有找到舊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a3000    我記得好像阿彰大提過   小電容 編號  C2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找到舊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56&highlight=a3000    我記得好像阿 ...

那台是a3n ,這台是a3g 不一樣

网友:
一般來說 如果南橋電路正常  則power SW 應該可以啟動和關閉  如果按鍵都無反應 1.先把主機板拆開 測量power SW 是否有電壓 大約3V-5v  由此處往南橋方向查回去 最好能找到南橋晶片是否有電壓進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碰過觸摸板故障無法正常,移掉觸摸板(多媒體控制台)排線試看看

i昨天也這台整的
觸摸板故障無法正常,是按鍵故障(一個凸起的鐵片變形),最後在BIOS把這個功能關掉了。

网友(2012-07-05):
謝謝無私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