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VA1912w液晶螢幕無法開機黑屏維修實例(隱藏版)

楼主(2012-06-05):
繼上一篇 優派ViewSonic VA1912w液晶螢幕有過電無法開機黑屏維修實例
今日特別再推出隱藏版.嘉惠各位觀眾.
其實這只是維修過程中.突然想起有人問我L型燈管和直燈管是否可以互換改機.
當然是可以的.以下就是改機密技.
這兩片P+I板.如果常拆機的人應該都很熟了.
常見奇美.宏碁.優派螢幕使用.
這都是台達電代工的P+I板.
上面這塊是DAC-19M005.直燈管使用.也就是本機本來使用之P+I板.
下面這塊是DAC-12M030.L型燈管使用.

分別方式在於燈管插座不同邊.

首先拿出DAC-12M030這塊P+I板.
拆除4個燈座.(當然不拆也可以.也可以改用插式)

拿出燈管延長線.
如果您有這高壓線材.當然也可以直接使用.
但是不能拿一般的電線使用.發生任何事情.本人不予負責.
此案例以燈管延長線做示範.

可能有很多人也還不會拆線.
注意看這插頭.有兩個比較大的四方口.
上方有兩個比較小的長方口.

以細鐵絲或剪下的電容接腳插入上方小長方口.

往下一扯.白線就下來了.

紅線也是如此.

剪下插座接頭.

把白線直接焊在回授端.

就像這樣.4條白線都焊上.
這就是低壓端.

再來把紅線部份剪下適當長度.
焊在另外一端.也就是高壓端.

第二組也是如此.以此類推.

4組都焊完後.就可以接上4隻燈管.

這可不是停電.
是我故意關大燈.
讓各位看個清楚.
通電後.啟動燈管情形.
由小洞中可以看到背光亮了.
其實以前我測試過.這拿來點22吋直燈管也沒有問題.
因為L型燈管所需之功率較大.拿這來點直燈管當然就綽綽有餘了.

或許有人會問.
那保護鐵蓋闔得上嗎?
當然可以.把插座拉到鐵盒外就好了.

就像這樣.

翻過來看看.
影像正常顯示.

那如果拿直燈管之P+I板可以拿來點L型燈管嗎?
當然也是可以.只是高壓線圈之功率要選大一點的.
不然可能無法全部點亮.燈管末端會點不亮.
聰明的您應該也會舉一反三吧!~再見!!

网友:
水啦~就是等這個隱藏版,果然「有呷哥有抓」,
想不到P+I板可以這樣改,連燈管線我都沒退i過說,
感謝逍遙大的「密技」分享

网友A:
嘿!只有99分,有空再補上原理就100分了。

网友B:
再請教逍遙大,像下圖這種12燈高壓板,他的燈管可有方法可單獨測,
用一般點燈器都不能點(原以為是6燈的)

网友:
喔!!感謝G大~大改裝!!圖片清楚!!看圖就懂.

网友C:
要小心喔,這個方式我們在對岸有試過兩百多片,有70%  ng,會過熱,什麼原因還沒有查出來,目前因為直管的缺貨,L管的滿街跑,所以我們有試著改
也有捉過線路,發生時間久了會過熱,跳保護,目前還無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請教逍遙大,像下圖這種12燈高壓板,他的燈管可有方法可單獨測,
用一般點燈器都不能點(原以為是6燈的)

這個是12燈的,一個燈口接兩個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請教逍遙大,像下圖這種12燈高壓板,他的燈管可有方法可單獨測,
用一般點燈器都不能點(原以為是6燈的)

有在賣長燈管的點燈器.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4%FA%B8%D5&t=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小心喔,這個方式我們在對岸有試過兩百多片,有70%  ng,會過熱,什麼原因還沒有查出來,目前因為直管的 ...

我是不知道您們是怎麼改的.個人手法不同.
不過既然有問題.試個幾片應該就足夠了.不用改到200多片吧!
原因查不出來.可以到痞酷網求助.痞酷高手很多.

以前是以嘗試性質幫朋友改過機做實驗.
算一算時間應該也超過1年半了.目前還活得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只有99分,有空再補上原理就100分了。

老大.這很簡單.應該看圖就懂了吧!
這原理應該每個人都知道.只是一般人不會去注意它.

L型燈管是把高.低壓端分開配置.
我們只是把它重新組合.
讓它高.低壓端重新合體.這樣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小心喔,這個方式我們在對岸有試過兩百多片,有70%  ng,會過熱,什麼原因還沒有查出來,目前因為直管的 ...

還是修板省錢又快又安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不知道您們是怎麼改的.個人手法不同.
不過既然有問題.試個幾片應該就足夠了.不用改到200多片吧!
原因 ...

原則上這樣改大家都認為可以,所以才會去改,很像有頻率的問題,啟動頻率,
沒有別的用意,只是提出來大家參考。
一般我們是不會從板子接線,這樣會有打火的疑慮,我們直接在延長線上作手腳
效果一樣,只是沒有動到烙鐵

网友:
隱藏版果然稀有
感謝大大 提供燈管互換改裝實例

网友:
謝謝G大熱情分享,更特殊的隱藏版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則上這樣改大家都認為可以,所以才會去改,很像有頻率的問題,啟動頻率,
沒有別的用意,只是提出來大 ...

我上面就有說過.插頭可以不拆.可以直插.

就在等您這句!
用說的大家有聽沒有懂.
PO個實例來給大家分享吧!
贊成的喊聲.只要超過5人.盧大就PO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面就有說過.插頭可以不拆.可以直插.

就在等您這句!

不要害我啦,我連烙鐵都不會用的人,怎麼可能po實例,呵呵
這個還是要交給你們這種專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害我啦,我連烙鐵都不會用的人,怎麼可能po實例,呵呵
這個還是要交給你們這種專業的 ...

客氣了.
看來我也要學您.以後少PO文.免得誤導大家.

网友:
真的不錯,我昨天也在亂搞va1912w,正在煩腦燈管要怎麼接呢!
今天想說再來爬一下文,就看到隱藏版,有一個方向測試了。
謝謝囉!

网友D:
技術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術一流

感謝鼓勵.
po文這條路繁瑣又孤寂.
沒有各位的鼓勵.實在沒有動力.

网友E:
我遇到的都是L管的問題居多.除了原版修復外.改大功率高壓公板也可以.
不過如果是L管壞.就很慘了...
請問gkjnn 大.4支L 燈管的回授端應該要跟高壓端配合好.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的都是L管的問題居多.除了原版修復外.改大功率高壓公板也可以.
不過如果是L管壞.就很慘了...
請問gkj ...

看不太懂您的意思是?
如果L燈管故障.找不到L燈管替換.
您就可以把它改直燈管.再搭配這招隱藏版.
那不就可以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太懂您的意思是?
如果L燈管故障.找不到L燈管替換.
您就可以把它改直燈管.再搭配這招隱藏版.

嗯!這我知道.
不好意思.我說的是不同方向.
我想問的是.4支L 燈管的回授端要跟高壓端配合嗎? 若DAC-19M005.直燈管使用在L型燈管
也就是說:一支燈管有一高一低進出迴路與保護.
若不同進出迴路.會有問題嗎?
會不會就是盧大的問題點呢? 個人想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