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ViewSonic N3206W 液晶電視如何進入工程模式?

楼主(2012-06-05):
目前狀況為母畫面顏色異常,子畫面正常
判斷可能是EEPROM(U15:24C32)資料錯誤,想初始化EEPROM看能不能回復正常
經網路搜尋已試過的方法 100、9、9、1 和 Menu、9、9、1 都沒有作用
請問有沒有大大可以提供正確的方法或是正常的EEPROM資料?

网友A:
可以先嘗試直接用空白的EEPROM換掉測試看看

网友B:
樓主……小弟多言一問

如果,母及子畫面都用同訊號,也是如此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嘗試直接用空白的EEPROM換掉測試看看

回狼大...已經試過此方法了,故障依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小弟多言一問

如果,母及子畫面都用同訊號,也是如此嗎 ?

回su_fei大...是的,母及子畫面都用同訊號時,母畫面異常,子畫面正常

此機有兩顆解碼晶片皆為VPC3230D,試過將母及子兩顆解碼晶片交換,依然是母畫面異常

网友:
這台我遇到這個情況,跟工程模式沒有關係,是主機板的問題,但我忘了是怎麼處理好的了~~~

网友C:
有點想起來了,不是VPC3230D晶片的問題(此2顆晶片就是子母畫面的影像IC),但很有關係,希望有幫到你。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點想起來了,不是VPC3230D晶片的問題(此2顆晶片就是子母畫面的影像IC),但很有關係,希望有幫到你。謝謝: ...

我知道兩顆VPC3230D是子母畫面的晶片,所以兩顆有交換測試過

妳說...不是VPC3230D晶片的問題,但很有關係
這讓我覺得有點矛盾,如果是說晶片的周邊零件
這點我也都一一的檢查過了,但是都沒有找到有問題的零件

网友C:
不好意思啦,這一台是很久很久以前處理的了,細節不太記得了,我當時的情況是:母畫面完全沒有畫面,但是子畫面完全正常,查了很久母畫面有出來了但斜條很嚴重,也有對調過IC一樣,最後是如何修好的真的不太記得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啦,這一台是很久很久以前處理的了,細節不太記得了,我當時的情況是:母畫面完全沒有畫面,但是子 ...

我這台也有斜紋的問題,但是都在換掉電容後已經解決

想請問一下,你之前處理的有沒有顏色異常的問題?

网友C:
顏色部份我記得一開始的時候是黑白的,換電容後就正常了,條紋也消失了,但換了一大堆的電容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顏色部份我記得一開始的時候是黑白的,換電容後就正常了,條紋也消失了,但換了一大堆的電容是真的... ...

感謝你的回覆,我會繼續測試,只希望能解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嘗試直接用空白的EEPROM換掉測試看看

這台更換EEPROM
確定是無(畫面)藍屏有(聲音)
可以控制(選台)和(聲音)
更換FFPOROM 才會正常
(要燒程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回覆,我會繼續測試,只希望能解決問題。

這個是24C32檔案
但是  是3260機型

1.16 KB, 下載次數: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