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優派ViewSonic VA1912w液晶螢幕無法開機黑屏維修實例(隱藏版)

楼主(2012-06-05):
繼上一篇 優派ViewSonic VA1912w液晶螢幕有過電無法開機黑屏維修實例
今日特別再推出隱藏版.嘉惠各位觀眾.
其實這只是維修過程中.突然想起有人問我L型燈管和直燈管是否可以互換改機.
當然是可以的.以下就是改機密技.
這兩片P+I板.如果常拆機的人應該都很熟了.
常見奇美.宏碁.優派螢幕使用.
這都是台達電代工的P+I板.
上面這塊是DAC-19M005.直燈管使用.也就是本機本來使用之P+I板.
下面這塊是DAC-12M030.L型燈管使用.

分別方式在於燈管插座不同邊.

首先拿出DAC-12M030這塊P+I板.
拆除4個燈座.(當然不拆也可以.也可以改用插式)

拿出燈管延長線.
如果您有這高壓線材.當然也可以直接使用.
但是不能拿一般的電線使用.發生任何事情.本人不予負責.
此案例以燈管延長線做示範.

可能有很多人也還不會拆線.
注意看這插頭.有兩個比較大的四方口.
上方有兩個比較小的長方口.

以細鐵絲或剪下的電容接腳插入上方小長方口.

往下一扯.白線就下來了.

紅線也是如此.

剪下插座接頭.

把白線直接焊在回授端.

就像這樣.4條白線都焊上.
這就是低壓端.

再來把紅線部份剪下適當長度.
焊在另外一端.也就是高壓端.

第二組也是如此.以此類推.

4組都焊完後.就可以接上4隻燈管.

這可不是停電.
是我故意關大燈.
讓各位看個清楚.
通電後.啟動燈管情形.
由小洞中可以看到背光亮了.
其實以前我測試過.這拿來點22吋直燈管也沒有問題.
因為L型燈管所需之功率較大.拿這來點直燈管當然就綽綽有餘了.

或許有人會問.
那保護鐵蓋闔得上嗎?
當然可以.把插座拉到鐵盒外就好了.

就像這樣.

翻過來看看.
影像正常顯示.

那如果拿直燈管之P+I板可以拿來點L型燈管嗎?
當然也是可以.只是高壓線圈之功率要選大一點的.
不然可能無法全部點亮.燈管末端會點不亮.
聰明的您應該也會舉一反三吧!~再見!!

网友:
耶 !  果然 …… 大哥,小弟想拜師學藝 !

网友A:
G大:
我有一台大同32吋一切正常, 除了顏色有點詭異外:另一台奇美27吋有聲無影黑幕,曾把高壓板接點重焊,撐了一陣子又有聲無影黑幕,還有一台15吋sampo螢幕為白幕,您猜大概哪壞了.
如果給您修, 大概多少錢?
手頭苦哈哈的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大:
我有一台大同32吋一切正常, 除了顏色有點詭異外:另一台奇美27吋有聲無影黑幕,曾把高壓板接點重焊,撐了 ...

大同~主機板.邏輯板.面板
奇美~電源板.高壓板.
sampo~電源板.驅動板.t-con
得看到實際才能報價.論壇上最好不要談到錢.
請以短消息連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