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7 重灌完後的優化!

楼主(2012-06-05):
下面WIN7的調整方式,我自己已經使用了很久,到現在也還沒碰過甚麼問題,你如果要使用下列方式,其後果請自負。
原文 : Windows 7 重灌完的必要優化!

Windows 7僅管評價不錯,不過很多人仍然不滿足,在未上市前就已經研究了各式各樣的系統優化方式,讓Win7能在極佳的狀態下運作,不過有些修改並不是因為Windows
7本身的弊端,但我們可以在安裝完畢後自行手動修改一些系統設定,讓我們的Windows 7更加的順暢。

關閉煩人的UAC通知訊息
UAC(使用者帳戶控制)是一個從Vista以來都有內建的加強電腦安全的機制,雖然立意良好,而且也確實起了保護的作用,但如果不關閉的話,在安裝或執行某些程式時,會不斷的跳出詢問框很煩人,好在Windows
7中內建新版的UAC,可以關閉煩人的通知訊息喔!
1.
UAC開啟時,雖然系統較為安全,但是很麻煩,動不動就會跳出對話盒要你確認此程式是否要執行。

2.
開啟控制台以後,按下「使用者帳戶」圖示開啟使用者帳戶變更選項。接著再按下「變更使用者帳戶控制設定」。

3.
跳出「使用者帳戶控制設定」視窗以後,拉動左方的滑桿到最底下的「不要通知」即可。

※注意:
如果擔心完全關閉UAC的話可能會導致病毒容易入侵,可以調整UAC的滑桿到適合的安全性即可,這點比起Vista中只能完全關閉實在好太多了。

4.
接著會跳出UAC的視窗詢問你是否要變更設定,按下〔是〕。然後會出現「行動作業中心」要求重新開機的對話盒,按下〔立即重新啟動〕重新開機即可。

關閉睡眠功能,減少佔用硬碟空間(至少可多出2Gb的硬碟空間)

睡眠功能可以讓使用者不必關閉電腦,下次要使用時只要按下電源鍵,電腦在幾秒鐘內就會恢復到可用狀態,不過因為睡眠功能需要動用一大部分空間作為儲存電腦目前狀態之用,因此關閉此功能可以要回一些硬碟空間,如果你不需要睡眠功能的話,不妨將它關閉吧!

1.
按下【開始功能表】→【所有程式】→【附屬應用程式】然後在【命令提示字元】上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擇【以系統管理員身分執行】。

2.叫出命令提示字元視窗後,輸入「powercfg -h off」命令,並按下〔Enter〕即可關閉。如果需要重新開啟睡眠功能,也只要輸入「powercfg -h on」後並按下〔Enter〕即可。

關閉系統保護,釋放還原空間(至少可多出3Gb~5Gb的硬碟空間)

 這個功能主要是關閉Windows內建的系統還原功能,一般來說使用者不會用到,或是改以其他備份還原軟體代替,關閉後也可以避免浪費硬碟空間存放還原檔案,也能增加些許執行速度,一舉數得。

1.
在桌面上按下【開始】叫出功能表以後,在【電腦】上按一下滑鼠右鍵,跳出選單後按下【內容】。

2.
開啟電腦資訊息後,按下左方的「進階系統設定」開啟系統內容選項。

3.
接著會跳出「系統內容」對話盒,切換到〔系統保護〕活頁標籤以後,先將要關閉還原的硬碟反白,然後按下〔設定〕。

4.
接下來會跳出一個對話盒,在「還原設定」中選擇「關閉系統保護」,然後按下〔確定〕。

5.
這時候會再跳出一個對話盒詢問你是否要關閉系統保護,按下〔是〕即可。

6.
回到「系統內容」對話盒後,就可以看到此硬碟的保護狀態已經顯示為「關閉」了。

网友A:
用 Windows Loader.exe 的貼圖不太妥吧 ...

网友:
貼圖沒關係啦!不過檔案就真的不要公開傳上來了,有需要的私底下處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Windows Loader.exe 的貼圖不太妥吧 ...

前輩您是指win7原版破解使用嗎?
但是我貼的只是個人優化使用相關設定而已,
還是我有甚麼做錯了,我以後一定會更加注意,
感謝您的好心提醒。

网友B:
我也來參一腳,這個是我常用的

01.看硬碟是否對齊:使用 Windows 7 內建程式『msinfo32』。在【元件】-【存放裝置】-

【磁碟】項目下。找到相對應硬碟的【磁碟分割啟動 Offset】,如可被 4096 (4K) 整除即可。

02.關閉 Windows Defender避免與防毒軟體衝突:打開控制台,選「Windows Defender」→

   工具→選項→不勾「自動掃描」,不勾「即時保護」,「儲存」。

03.關閉遠端協助,讓駭客不得其門而入。「電腦」按右鍵 『內容』『遠端設定』,『允許

   到這部電腦的遠端協助連線』勾選取消,再點選『確定』即可。

04.關閉系統保護,釋放硬碟空間:『電腦』按右鍵『內容』『系統保護』『設定』,勾選

   『關閉系保護』,再按『確定』即可。

05.變更虛擬記憶體的位置,「電腦」按右鍵 「內容」「進階系統設定」「進階」「設定」

   「進階」「變更」,「自動管理所有磁碟的分頁檔大小」不要勾選,C槽,「沒有分頁檔

    」勾選,「設定」「確定」,再按「變更」,選D槽,「自訂大小」勾選,4096 4096

   「設定」「確定」。

06.執行 msconfig,「工具」「變更UAC設定」「啟動」「不要通知」,拉到底,「確定」。

   「行動作業中心」「啟動」「變更行動作業中心設定」,「安全性訊息的選項」都不要勾

   選,「維護訊息」的選項都不要勾選,

07.「控制台」「地區及語言」「其它設定」「日期」,「簡短日期」加dddd,「完整日期」

   加 dddd。

08.「控制台」「通知區域圖示」,「永遠在工作列上顯示所有圖示和通知」勾選。

09.關閉語言列說明:點選工作列右下角的「選項」圖示,取消點選「說明按鈕」即可。

10.選擇工作列按鈕「不要合併」,工作列上按右鍵,工作列按鈕選擇「不要合併」。

11.加快Windows 7開機速度:輸入msconfig,再到『開機』頁面,將『無GUI開機』勾選,

   並在等候時間由30秒改為『5秒』或更少秒數後,再點選『確定』。輸入msconfig,再

   到『開機』頁面,點選『進階選項』並將『處理器數目』勾選,選擇最高處理器數後,

   再點選『確定』。

12.加快關機速度:輸入regedit,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 『CurrentControl

    Set』『Control』,將『WaitToKillServiceTimeout』數值資料由『12000』毫秒改為

  『1000~5000』毫秒,再點選『確定』再重開機即可。

13.加快工作列縮圖預覽速度:輸入regedit,到『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

   『Mouse』,並點選『MouseHoverTime』,將『400』改成『100』或更低(值愈小愈快),

   再點選『確定』即可。

14.關閉自動更新後不自動重開機延期視窗:輸入 gpedit.msc ,點選 gpedit ,『本機電腦

   原則』『電腦設定』『系統管理範本』『Windows元件』『Windows Update』,在右邊找

   到『有使用者登入時不自動重新開機以完成排定的自動更新安裝』,勾選『已啟用』並執行。

15.關閉休眠功能:如果您用不到休眠的功能,可以將它關閉。方法是以「系統管理員身份執行」

   命令列模式,進入命令提示符號以後,手動輸入「powercfg -h off」。

16.減少隨機啟動項:

    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

            『Run』,刪除右邊不需要啟動的項目。

    二、『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Microsoft』『Windows』

           『CurrentVersion』『Run』,刪除右邊不需啟動的項目。

   三、『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Run』

           ,刪除右邊不需啟動的項目。或是直接在『開始功能表』輸入 msconfig,在彈出的窗口中切換『啟動』

           ,禁用掉那些不需要的啟動項目就行,一般我們只需執行一個輸入法程式和防毒軟體就行了。

17.變更電源選項:『控制台』『所有控制台項目』『電源選項』『高效能』。

18.變更「環境變數」,「電腦」按右鍵 「內容」「進階系統設定」「環境變數」,變數為 TEMP

   TMP都改為D:\TEMP,共有4個地方要改。

19.轉移「用戶的文件」:先在C槽以外的建目錄,桌面雙擊 Administrator(用戶文件夾)文件夾,

   在這裡推薦轉移幾個系統文件夾:桌面,收藏夾,我的桌面,我的文件,我的音樂,我的圖片。

网友C:
這只是優化教學,並不是破解教學,應該沒關係啦,
感謝兩位大大實戰分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只是優化教學,並不是破解教學,應該沒關係啦,
感謝兩位大大實戰分教學。

感謝可愛的派大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來參一腳,這個是我常用的

01.看硬碟是否對齊:使用 Windows 7 內建程式『msinfo32』。在【元件】-【 ...

有朋友的參與,讓優化更優更齊全,感謝共襄盛舉

网友D:
不是您的問題,而是,如果你去搜尋那個破解用程式
隨便找一個免空進去,應該會發現,該下載點通常都會是無效載點
因為版權之類的原因

也就是說,這東西是個超敏感物,這就是tomboliu大所說,不太妥當的原因

撇開這個不談,來說說個人遇到的win7 鳥問題
如果說,有開啟windows update的功能的話,win7會在背景下載hotfix
然後,有時候你會在下班的前一分鐘才執行關機動作(應該說不得不)
這時候蠻有可能會出現超傻眼的畫面,正在安裝更新,請勿關閉電源
只有一個更新可能還ok,最慘的是發現,進度是 1/2X
如果耐不住性子,給它強制關閉
隔天您可能就會進入無限開機循環的地獄,因為windows壞掉了

個人就有遇到過,不過強制關閉電源的不是我
該狀況,使用win7自帶的修復開機,是無效的
最後是在修復選項裡,選用前一天,安裝update的還原點才又復活

所以如果有開windows自動更新的,那個系統還原的,最好是不要關!!

网友:
如果發現有更新提示等在那邊,又急著下班,不想跑更新,
可以按一下POWER,系統會正常關機,不會更新,前提是電源鈕動作設定必須是"關機".
(不是按5秒強制關機)

系統還原對一些不明原因的怪問題,也算是一個對策,
像我客戶這邊的系統還原,除非他磁碟空間需求很強烈,正常我是不關的,
畢竟千餘台的數量,總會有些USER不小心.不知道或故意亂裝軟體,造成系統問題,
如果短時間找不到問題的原因,這時系統還原也是個快速解決的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您的問題,而是,如果你去搜尋那個破解用程式
隨便找一個免空進去,應該會發現,該下載點通常都會是無效載 ...

windows自動更新的方式有很多種選擇,你可以自訂為"下載更新,但由我來選擇是否安裝",或"檢查更新,但是讓我選擇是否要下載和安裝他們"這樣就能避開下班前還要等更新的窘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您的問題,而是,如果你去搜尋那個破解用程式
隨便找一個免空進去,應該會發現,該下載點通常都會是無效載 ...

我記得更新完了自己會關機啊 !!!
我常常搞到很晚 , 要睡前關機 , 他就會提醒你正在更新中更新完後會關機 !!
不是這樣子嗎 ??

而且一定要選有更新時請通知我 , 讓我決定要不要更新 !!!

你應也知道 ~~ 那個出現黑屏的問題 !!

网友(2012-07-05):
很棒的資料,感謝分享!

网友(2012-09-11):
很清楚實用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