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上電腦升級cpu請給些意見

楼主(2012-06-05):
IBM 8294機 用主板915gv, cpu celerom D 346 3.06g, ram DDR2 1G, 裝XP HOME
若升級這個CPU P4 650 3.4G 64位元, 但機用XP軟件是32位元,可以嗎?或要用32位CPU?
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A:
可以裝P4 650
OS不用升級也可以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裝P4 650
OS不用升級也可以跑~

主板915gv 裝p4 650 ok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915gv 裝p4 650 ok嗎

既然知道是IBM桌機, 機型也有了, 維修手冊應該不難找吧.......

這些東西查一查SERVICE MANUAL應該都有解 (除非您那兒有網路管制) ......

网友:
更動cpu時,通常是不用重灌系統(所謂"CPU P4 650 3.4G 64位元",
是指可跑64位元系統,也可相容32位元)
更換不同晶片的主機板才比較需要重灌
要知道主機板是否有支援該顆cpu
看主機板cpu腳位,看主機板型號
google一下,會有一堆資料可看

网友B:
剛找了一下,應該是這個網頁 http://support.lenovo.com/en_US/ ... acyDocID=MIGR-61824

有支援 Intel® Pentium® 4 Processor 650 with HT Technology 3.4GHz, 800MHz FSB, 2MB L2 cach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找了一下,應該是這個網頁 http://support.lenovo.com/en_US/ ... acyDocID=MIGR-61824

有支 ...

現在用DDR2 533 512X2 ,升級2條RAM到頻率800 1G,915GV主板支援到RAM頻率800嗎或要用533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用DDR2 533 512X2 ,升級2條RAM到頻率800 1G,915GV主板支援到RAM頻率800嗎或要用533 ...

根據這頁的規格表來看,您的主機板只支援DDR2 400或是DDR2533,最大容量是4GB,您可以使用DDR2 800的記憶體,一般它會自動降為533的頻率跑,http://support.lenovo.com/en_US/ ... page?DocID=PD009017

网友C:
個人淺見...
1.跑XP系統1GB內存是有點少,2GB會順暢的多...
2.個人認為你沒有升級的必要,最多補強系統(擴充記憶體)..

在台灣同容量DDR2記憶體的價格高於DDR3規格的,如果為了
系統順暢度,你可以考慮買兩1G或2G湊2~4GB來用,怎麼配
置視你當地元件價格與預算多寡。

CPU升級?....你有特殊需求嗎?不然就這樣用吧......

甚至買二手LGA1155架構的平台(CPU+RAM+主板)可能還比較
有投資報酬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個人淺見...
1.跑XP系統1GB內存是有點少,2GB會順暢的多...
2.個人認為你沒有升級的必要,最多補強系統(擴 ...

額外問一下
XP在「系統內容」中顯示的記憶體容量最大值是不是只到1.99GB?我裝了2G或者4G他仍然顯示1.99G..

网友:
同樣的問題,在這麼多論壇上提問
http://www.google.com.tw/#hl=zh- ... uLyVlU&bav=on.2,or.r_gc.r_pw.,cf.osb&fp=f50d04e77668b356&biw=1024&bih=6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找了一下,應該是這個網頁 http://support.lenovo.com/en_US/detail.page?LegacyDocID=MIGR-61824

有支 ...

ibm 主板915gv支援到p4 650 3.4g,在網上找到p4 670 3.8g,這顆又可以嗎

网友B:
網頁上沒寫到有支援這顆CPU,所以不確定可以跑,運氣好的話,P4 670插上去可以跑,只是不能正確辦識這顆CPU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頁上沒寫到有支援這顆CPU,所以不確定可以跑,運氣好的話,P4 670插上去可以跑,只是不能正確辦識這顆CPU ...

謝謝多次指點,請再指教最後一次
若915gv可支援p4 670 3.8g FSB 800 L2 2M,但主板支援RAM最高到533頻率和P4 670 FSB 800不是同步,會是用這CPU會浪費嗎
是不是要用CPU的FSB 533較為合適,因和主板最高頻率支援RAM相同
有條LINK,可以用那粒CPU較適合配915GV主板
http://www.asrock.com/mb/cpu.asp?Model=775Dual-915GV

网友:
以您手上的IBM主機板915gv為標準,然後去找您的主機板可以支援的CPU及記憶體,使用比您的主機板規格表上所支援的CPU或是記憶體更高階的CPU或是記憶體,使用上可能不會有問題(只是浪費了),也可能不能正確執行,除非賣家願意讓您測試,不然您就找規格上的CPU及記憶體是最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