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FUJIEI LC-B350ATX 不停的重新開機

楼主(2012-06-05):
最近幾天,用電腦用到一半,就給我突然重新開機,
以為是中毒或那裏又衝到了...... 想說又還沒七月~

到昨天,重開的頻率高的嚇人,而且才到 BIOS 階段又重新開機~
可以推算,應該是電源供應器的問題了.......

直覺應該是電容的問題..... 打開一看~

大電容看似正常~~

電源管理晶片也看似正常~~

這裏的電容就不正常了~~

拆了它~~

470 只剩 7

1000 只剩 40

趕緊拿出備料~

換上後~ 一切正常了~~

网友A:
機殼牌的power這顆我也有換過電容,不過不知那顆星球的電容是哪個牌子的,拿下來就算外觀沒問題,容值都高很多,可能也是品質比較差的,最後我也是都換掉,不過比較好奇電容的牌子不知哪做的,這牌子也滿常出問題的。

网友B:
強烈建議樓主把此電源換掉
樓主換上的F牌(富之餘電子)電容與
H牌(奇彥企業有限公司)電容雖是台製品但風評也好不到哪裡去...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機殼牌的power這顆我也有換過電容,不過不知那顆星球的電容是哪個牌子的,拿下來就算外觀沒問題,容值都高 ...

YC (YANG-CHUN)
YANG-CHUN ELECTRONICS FACTORY 東莞清渓永俊電子厂

中国

网友:
這種電源都被我打入備品或拆料品了!!

因為它不適很穩定.................

网友C:
請問作者,我對你測量電容納台機器非常有興趣,是diy的嗎?
LC2010_mini這是機器型號嗎?

回完文我有去找一下,馬上就找到了
在露天有一台賣600,這樣會不會太貴,好用嗎?
感恩分享。

网友A:
謝謝近身騎士和93s95回答我的疑問,其實不是只有機殼的電源,有用到 (YANG-CHUN) YC這種大陸電容,連CM(coolmaster)的350W都用這大陸電容,而且還整台,連大電容都是,品質上就沒什麼保障,應該是因為入門POWER用料都比較差吧。(不過目前是有改善了,至少目前看到CM都用台製了,搭大陸電容的是以前的POWER了,不過這家幾乎都是讓別家代工的,買到的品質就看是哪家代工的差異,唯一優點就是便宜。)
其實裝機機殼POWER,也還算能夠用,只是他12V壓降比較大,一有負載就算只是讀硬碟,也有壓降,好的電源12V壓降極小,加上一些保護功能都沒有,比較不安全,這種機殼牌電源給輕載用還算OK,重載大概就有很嚴重壓降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強烈建議樓主把此電源換掉
樓主換上的F牌(富之餘電子)電容與
H牌(奇彥企業有限公司)電容雖是台製品但風評也 ...

舊電腦用爛電容~ 也是絕配~ 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作者,我對你測量電容納台機器非常有興趣,是diy的嗎?
LC2010_mini這是機器型號嗎?

這是團購買的~ 記得一台是 350~ 不過全部都是零件,要自己組裝~ 600 應該不會太貴吧~ 因為滿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近身騎士和93s95回答我的疑問,其實不是只有機殼的電源,有用到 (YANG-CHUN) YC這種大陸電容,連CM(coo ...

真的就是這樣~ 負載大一點就給我重新開機(初期),到後面才整個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