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D1117AL-1.8V 穩壓IC若跑出2.0V算是正常嗎?

楼主(2012-06-05):
目前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VA2216
查詢了U102位置的電壓為2.0V
理論應該為1.8V
若是過高會不會有造成問題呢?

网友A:
你有懷疑不如拆舊品,把它換掉了,這樣不是比較快印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懷疑不如拆舊品,把它換掉了,這樣不是比較快印證嗎

盧大

目前手邊沒舊品也沒新品
手上只有這一台22吋的AD版
所以才想說盡量修復囉!
我也希望可以有替代品可以測試...

网友B:
一般這1117-1.8v應用於小電流(10mA)時,輸出應該是1.8v±1%,也就是正常電壓為1.782v~1.818v.
如果大電流(800mA)時,輸出應該是1.8v±3%,也就是正常電壓為1.746v~1.854v.
正常來說此穩壓IC不可能長時間於大電流運作,因為會導致於IC發燙,而溫度保護OFF,或直接IC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這1117-1.8v應用於小電流(10mA)時,輸出應該是1.8v±1%,也就是正常電壓為1.782v~1.818v.
如果大電流(800 ...

henrylu500大多謝您的解惑....
明天先把這一顆穩壓ic先換掉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