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PCI-E 插槽拆不下來

楼主(2012-06-05):
我有一塊技嘉的主機板, 要更換PCI-E 插槽, 過程是把插槽破壞後, 把一支一支的針腳移除, 接地面積不大的, 很容易就把針腳移除了。
接地面積大的, 溫度調到了450度, 焊鍚還是不溶, 拆不下來, 甚至在主機板的前後同時一起加熱, 還是聞風不動, 請教一下, 這種情況要如何解決?   要如何才能把針腳移除?      還是有哪家專業的維修工作室可以送修?

另外,  100W的焊槍最高溫度是多少?  換支100W不知是不是有機會?

网友:
用錫爐比較方便.....你遇到的情況我也覺得很扯

大概某層PCB有大面積鋪銅

网友A:
在台南的 話 我可以免費幫你用錫爐處理
料 自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台南的 話 我可以免費幫你用錫爐處理
料 自備.

感謝。
請教一下, 該如何聯絡。

网友:
以 pm............................cc
你手工再拆 要小心 ~別把 板子的 銅箔 給用斷線囉~ 要補是很麻煩的

网友B:
因現在的板子幾乎都是用無鉛製成 , 如遇到接地點面積大的烙鐵瓦特數或溫度不夠 , 一下就冷卻 .
如能配合風槍先加溫再用烙鐵應該是可以拔除 . 當然有錫爐是最好不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現在的板子幾乎都是用無鉛製成 , 如遇到接地點面積大的烙鐵瓦特數或溫度不夠 , 一下就冷卻 .
如能配合風 ...

請教一下, 有些疑問,
用熱風槍的話, 是在要拔的針腳四週先吹一吹嗎?
吹完再用烙鐵加熱, 板子溫度不是又降下來了嗎?  這樣跟直接用烙鐵加熱有什麼差別?
我用的烙鐵頭是尖頭, 用較粗的烙鐵頭是不是加熱時溫度也不會降的太多?
主機板已經有5~6年的歷史了, 這種情形, 用焊油是不是會比較有幫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 有些疑問,
用熱風槍的話, 是在要拔的針腳四週先吹一吹嗎?
吹完再用烙鐵加熱, 板子溫度不是 ...

是的就是在要拔的四週先吹一下, 因為接地點面積大扇熱很快, 光憑落鐵很容易讓基板的線路壞掉 , 如先用熱風槍也是讓無鉛錫的結構有所變化然後在加一些焊錫上去, 讓餘溫加上落鐵溫度足夠去拔針腳比較好拔,

這只是建議而已...

如果你覺得很費事, 那就去用錫爐比較快....

焊油或助焊劑這用烙鐵的人都是必要的應該不用說吧 ! 用錫爐也是先要塗上助焊劑或焊油才去拆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在要拔的四週先吹一下, 因為接地點面積大扇熱很快, 光憑落鐵很容易讓基板的線路壞掉 , 如先用熱 ...

用熱風槍一根, 一根腳的慢慢拔, 終於讓我把PCI-E的插槽拆下來了。
不過, 有個問題是, 焊錫有需要連正面都有上到嗎?
因為我看舊的插槽的腳是板子的正反面都有吃到焊錫。 不過, 我自己焊的, 焊錫都在背面而己, 跑不到正面去,
這樣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熱風槍一根, 一根腳的慢慢拔, 終於讓我把PCI-E的插槽拆下來了。
不過, 有個問題是, 焊錫有需要連正面 ...

因原本工廠製程都是用像錫爐般的機器當然連插槽另一面也會有 , 你怕是否有兩面都導通那就用電錶量一下吧! 比較保險 .

网友:
一定要用錫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