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要重灌XP要如何備份??

楼主(2012-06-05):
請教要重灌XP要如何備份舊XP裡的網頁進入自動密碼??

以及舊XP裡的原驅動程式??

网友:
我是這樣做的 , 一把網頁我的最愛匯出 !!!

使軟體找出 xp 內所有密碼 記錄 !!

驅動程式也是 , 上網查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

例如 : 俠客密碼檢視器 !!!

          不過很多防毒會說它是病毒 !!!

          自行斟酌便用 !!!

楼主:
xp 內所有密碼,驅動程式記錄在哪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xp 內所有密碼,驅動程式記錄在哪裡呢??

密碼 >>> 請用google搜尋xp ie adsl 密碼
驅動程式 >>>AIDA64 Extreme Edition 可以知道主機板型號與晶片組型號 ,再去主機板原廠網站下載 或者用"驅動人生"備份原來的驅動程式,已被重新安裝時使用

不會使用時請善用google搜尋相關關鍵字"重灌XP 備份"

网友:
IE PassView 1.26 免安裝中文版 - 取得儲存在IE瀏覽器的密碼
http://azo-freeware.blogspot.com/2008/05/ie-passview-106.html
不過我沒有用過,可能防毒會當成病毒

我的最愛設定看是要用IE的匯出功能匯出
或者直接備份C:\documents and settings\(使用者) 下面的favorites(我的最愛)
以及其下的my documents(我的文件)

驅動的話,不是很冷門的裝置的話,開殼去看主機板型號,去官方網站可以找到驅動

不然的話,也有那種號稱自動搜尋型號的自由天空驅動
亦或是,某些整合版的XP,其實最後也會調用自由天空驅動自行安裝驅動了

楼主:
我試試看!!
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