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微星 MS-6380E KT3 Ultra2 有過電但不跑碼

楼主(2012-06-05):
目前主機板狀況:
+3.3V RESET 恆亮
CLK 微亮
FRAME / IRDY / SYSCLK 皆不亮
每次開機代碼都會停在00 or 02 or 03
檢測卡給我的訊息是: RST信號無效,IRDY信號有效,FRAME信號無效

一開始的狀況是
電腦在阿姨家,可以使用
騎車搬回家的路上,可能比較顛波
回到家第一次開機就當了,有看到BIOS畫面
第二次之後就無畫面,但是碼會跑一下
RST那時還有效,PWR也是
不知重開到第幾次的時候,RST跟PWR都已經沒反應了
請問各位前輩,我該從哪個地方開始著手呢?
實在很頭大...

网友:
你這樣問....我沒辦法回答,請下面高手接手..

楼主:
只是我在想,這塊板子都10年了
很可能是因為騎車載它,可能讓甚麼元件鬆脫了
還請高手們給我一個方向

网友:
l先刷一下BIOS

网友:
如果懷疑是載送過程中出的問題
那就把cpu拆下重新安裝一次看看

网友:
建議從主機板P.C.R.三方面入手吧...#1第一張圖片中"RST信号無效"是為什麼!?Power不正常,Clock不正常...
那當然就沒有"復位正常"訊號.........提供參考

楼主:
剛才去刷了一下BIOS的那顆ROM(不知道這邊所謂的刷是不是單純的指拿鋼刷毛把四邊的腳給刷一刷)
現在有比之前好一點,RST不會恆亮了,PWR跟RST可以經由短路控制了

CPU我換了三顆,都一樣
Power換到第二顆,也是一樣

目前開完機之後,除錯卡在延遲一段時間後,RST復位信號會閃一下
算是有比較好的進步了

不過還是不跑碼,停在00

等等來研究P.C.R.

RST無效,我直覺是認為是某處短路了

現在才發現...SYSCLK那顆燈沒閃爍是錯的...

网友:
大哥刷bios是請你更新bios 如果沒有燒錄器 的話找台軟碟機磁片1.44更新看看
修主板 不是軟柿子 基本功練好再來玩吧

楼主:
就利用這次機會來練基本功囉~~

BIOS CS腳在Reset後維持在高電位(5V),無跳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