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華碩P5Q-E主機板上零件

楼主(2012-06-05):
如照片上所標示
上電時燒掉了...燒的很徹底
所以我己經拔除也清潔乾淨..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這棵晶體是什麼??
做用為何???打阻值沒有短路
目前還沒上電過
請問可以上電做測試嗎??

网友:
這顆零件是   BAT54CW-7-F  跟你第二張相片左邊第一顆電感 R68 的右邊有一顆小晶體是同一顆料 .

楼主:
感謝大大
這棵晶體上印有3Io的字樣....
網拍找不到=.=....
不知道哪裡有賣....
知道的麻煩說一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這棵晶體上印有3Io的字樣....
網拍找不到=.=....

阿凡筆電何時要帶回去修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