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N3762W-2NT)有影無聲

楼主(2012-06-05):
請問各位大大:我這一台ViewSonic(N3762W-2NT)有影無聲...(時好時壞)..

拆開後..檢查電源板電壓均正常

發現AD板中有個按鍵開關..
開機若無聲音的時候按下電視會強制關機...再開啟又正常了..

就是這個開關...

請教各位大大....要往哪邊下手才對..可以幫幫想個辦法嗎??....謝謝!!

网友A:
是只有電視沒聲音嗎?  會不會是它沒插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只有電視沒聲音嗎?  會不會是它沒插好

回chlu大大~~~
試過另外2組AV端子......情況一樣....謝謝您!!

网友B:
1---插耳機看有沒有聲音

2---看耳機線路有無異常

3---我遇過耳機往AD版的線路沒插上,喇叭就沒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插耳機看有沒有聲音

回dd0725大大....
目前這台機器狀況是乎不定..
有時開機正常(有聲音)...有時開機就靜悄悄..
我會試看看您的建議...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