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TL-26S2000D 無電源 待機紅燈

楼主(2012-06-06):
一送電 燒保險絲

請問 該從哪些零件去測量呢? 謝~

网友:
1.檢查保險絲是否燒毀
2.橋整是否短路
3.電源是否短路
4.VSB 待機電源驅動 FET 是否燒毀
5.燈管電壓驅動 FET 是否燒毀
6.PFC 驅動 FET 是否燒毀

先判斷出問題出在哪一區塊,才有辦法做下一步維修~~~

网友:
東元OEM,通病,更換電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