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CoolerMaster RS-500-PCAR 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2-06-06):
這顆POWER友人送來, 說燒了.

上電測了一下, 沒過電跡象.
接著把它拆了, 量一下Q1 Q2 Power MOS管K2749 已經燒毀, fuse 也斷了.

背面一次側的兩個齊納二極管 ZD1, ZD2 及二極管D23 也都短路了.

因為無法找到/看清楚ZD1, ZD2 上面的色碼及含義, 色碼是棕色(或紅色),綠,黃色(或白色).
不知道兩個齊納二極管的實際型號或穩壓值,只好暫時放下.

最後獲得uchfafa 大大幫忙解答,確定齊納二極管ZD1 ZD2 色碼 是紅綠白 20V穩壓值,
http://bbs.pigoo.com/thread-37116-2-1.html
按照uchfafa 大大提示, 量測R82電阻10歐姆,果然開路了, 量M8 (UC3843B) 發現5,6 腳 短路直接通,

但是量測二次側共陰二極管阻值卻正常,
檢查了一下C54 1000UF 10V及旁邊的2200UF 10V容值均正常.

最後更換了以下燒毀的零件Q1, Q2 (2SK2749), fuse 13A, ZD1 ZD2, D23 (1N4148), R82 (10歐姆), M8 (UC3843B)
用測試器上電測試 了一下, 有5VSB, 各個LED亮起,
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 應該花了不少時間修, 查換了好多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應該花了不少時間修, 查換了好多零件.

是的,從頭到尾共花了4-5個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從頭到尾共花了4-5個月。

哦!4-5個月的耐心不簡單..要是我早就丟掉了.....

网友C:
那兩顆 Q1 Q2 Power MOS管K2749  燒掉 , 後面相關的電路就有的查了 !!

上次修一顆也是搞了好久 , 而且比這個問題更多 , 好不容易修理好 , 有電壓輸出 !!

結果掛上負載電壓馬上降下來 , 連 PG 也沒有 !!  又換了一些電容 , 最後才搞好 !!

原來是一顆 不起眼的 10uf /50v 的小電容做怪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4-5個月的耐心不簡單..要是我早就丟掉了.....

是修一修, 放下好幾天,
再修.
還需要時間來找到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兩顆 Q1 Q2 Power MOS管K2749  燒掉 , 後面相關的電路就有的查了 !!

上次修一顆也是搞了好久 , 而且比這 ...

修好了,也是回報,不浪費精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修一修, 放下好幾天,
再修.
還需要時間來找到零件.

不過coolmaster也算是有名的,修好了也有價值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真有耐心,恭喜完修。

网友:
強阿!!  比我還有耐性!!  給你一個讚啦!!...............

网友:
恭喜完修,大大真有恆心,修好也是有代價的!

网友:
修理這麼久太不簡單祝福修復

网友:
恭喜完修~成就感提升~

网友(2012-07-14):
感謝大大分享,恭喜完修

网友:
學習中...恭喜完修

网友:
值得鼓勵~讚揚

网友:
猴塞壘, 恭喜完修

网友D(2012-10-03):
不知方便把更新零件價格也寫上嗎?
之前買2SC2625, 70元一個, 後來發現另個也壞, 別家買40元一個, 三條線!
還有買NK95z, 沒有, 有NK90z代, 90元一棵. 這價還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方便把更新零件價格也寫上嗎?
之前買2SC2625, 70元一個, 後來發現另個也壞, 別家買40元一個, 三條線!

台灣可以買到已經很不錯了。
我在對岸淘寶買,2SK2749拆機的,30元左右一個(含郵費)。
在本地買UC3843B新的,20元一個(不包括車費)。

网友:
能找出零件就很不簡單,又能完修那更棒,耐性也很讚

网友(2012-11-03):
3-4個月大大一定很寶貴它

网友:
高檔貨!!值得修!

网友(2012-12-12):
完修--->棒
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