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1916w 燈管慢1秒點亮

楼主(2012-06-06):
手邊有一台 VA1916w
情況是 畫面出來後燈管會慢1秒才點亮。
如果電腦按"重開機"。燈管就有機會不會點亮
燈號正常但黑屏。
如果把電腦整個關掉再從開,燈管就會點亮(都是慢一秒)

請問一下 大家有可能是什麼問題 謝謝~~

网友:
可能要拆開來看 如果高壓的部分沒有問題
燈管中標的機率很高.

网友:
不是燈管.就是高壓版  需要備用燈管做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