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01 筆電所有的金屬部分都帶電

楼主(2012-06-06):
這Dell 1501是家人的筆電, 用了多年。

用電池/插上ac電源都是可正常開機到WINXP桌面。
用電池都沒事,但插上AC電源,當身體接觸到筆電的金屬部件(例如VGA, USB端口)
時,就會有觸電的感覺。

用測電筆測試,筆上的燈會微亮。
萬用表測了一下,DC range 測得 0.1V。

AC range測得 4.9V。

在網上花了很長時間,仍然無法找到任何線索。
請大家幫我看一下, 是哪一地方/什麼零件故障?
如何排查這個問題呢?

网友A:
  有無試過將AC電源插頭換個方向插,再用驗電筆測看看金屬部件還會亮與否.若為否,個人觀點或許是交流電源火線錯置之故.

  僅供參考,若有謬誤還請先進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無試過將AC電源插頭換個方向插,再用驗電筆測看看金屬部件還會亮與否.若為否,個人觀點或許是交流電源 ...

剛剛試過將AC電源插頭換個方向插,再用驗電筆測,金屬部件還會亮.

网友:
那用驗電筆檢測插座端呢?如果兩孔皆會亮燈那就代表插座端本身就有問題了

网友B:
會不會是變壓器的問題,換一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變壓器的問題,換一顆試試。

換了另一顆變壓器試過, 結果情況相同.
確認是主板問題.

這顆變壓器, 是現在使用在家中一 Dell 6400筆記本上的.

网友C:
轉換式電源供應器並未與市電完全隔離,確實做好插頭插座的接地就不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轉換式電源供應器並未與市電完全隔離,確實做好插頭插座的接地就不會了

換了另一顆變壓器(這顆變壓器, 是現在使用在家中一 Dell 6400筆記本上的)試過, 結果情況相同.
確認是Dell 1501主板問題.

同一顆變壓器,用在Dell 6400筆記本上,不會有觸電的感覺。用在 Dell 1501上就會。
Dell 電源供應器,都是兩腳的, 沒有接地線。

网友C:
Dell 電源供應器 AC端沒接地嗎? 不是品字就是米老鼠頭 Dell還沒看過8字頭的

网友:
橋式整流=>場效晶體=>電感=>負載
火線每秒當正極30次當負級30次 (60HZ)
地線也每秒當正極30次當負級30次 (60HZ)
中間無變壓器隔離
也許因設計不同並不是每台電腦金屬部分都接地
您測到漏電的可能就是金屬部分接地
負級部份每秒也與火線通半秒(不扣除MOS拉低時間)
一般米老鼠頭電源線與品字電源線都是三條,其中一條就是確實接地(非電力公司地線)
你不穿鞋站的第方也有可能是確實接地
如果您接地線有接,插座內的也要接建築物地線
那麼電流沒理由不走銅線而走您的身體

网友:
會觸電...你沒穿脫鞋厚....腳有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ll 電源供應器 AC端沒接地嗎? 不是品字就是米老鼠頭 Dell還沒看過8字頭的

Dell 筆記本的電源供應器真的是8字頭的.
兩個Dell 筆記本的電源供應器:

8字頭

看來我的情況不是單一的個案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10801/KDYIMGGRFXBUA.shtml
http://big5.china.com/gate/big5/ ... 50614/12400590.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Dell 筆記本的電源供應器真的是8字頭的.
兩個Dell 筆記本的電源供應器:

怪怪我的是米老鼠頭耶
看來好像只能穿鞋用電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ell 筆記本的電源供應器真的是8字頭的.
兩個Dell 筆記本的電源供應器:

如果無法解決可加一個隔離變壓器,這樣就不會觸電了,好像網拍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怪怪我的是米老鼠頭耶
看來好像只能穿鞋用電腦了

itnken 大大, 看來你的米老鼠頭電源供應器可以暫時性解決觸電的問題.
大大能否提供這個米老鼠頭電源供應器的型號和連接頭的照片?
另外是用在什麼型號的筆記本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itnken 大大, 看來你的米老鼠頭電源供應器可以暫時性解決觸電的問題.
大大能否提供這個米老鼠頭電源供應 ...

Dell PA-10 剛剛上網看一下 不同區域供應不同變壓器 2P的一種 就是您那一種 3P的兩種 一種是米老鼠頭,一種三孔成一排的

网友C:
另一種的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一種的圖片

itnken 大大,謝謝你提供的資料。
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