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電子迴路請教,

楼主(2012-06-06):
電子迴路請教,電子迴路請教,我更換4.7UF,450V,105度的電容替換"4.7UF,350V,105度的舊電容(外型有變形)",插電後電容發生爆裂,用舊的就沒事,想請各位高手為什麼?這是封口機的電路,因封口時溫度無法控制(不能調整),不知哪個零件故障了.

网友:
請把新.舊零件拍照上傳,謝謝!

网友:
你確定電路圖是這樣沒錯??

請確認1N4004是否故障(雙向導通)

楼主:
不好意思此電路圖示網路上找的,是封口機電路圖,但有沒有一樣不敢確定,現在是溫度無法控制(可變電阻是好的),一般封口機是調整可變電阻,封口後溫度到達溫度會自動斷電避免過熱.現在不會自動斷電.
對電子是外行人,只是喜歡修理電器,請各位高手幫忙.
請問1N4004是什麼零件中文名稱是什麼?該如何量測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此電路圖示網路上找的,是封口機電路圖,但有沒有一樣不敢確定,現在是溫度無法控制(可變電阻是好的), ...

既然都來了,何不照版規把圖貼上來(各種角度多拍幾張),
說不定方向會更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此電路圖示網路上找的,是封口機電路圖,但有沒有一樣不敢確定,現在是溫度無法控制(可變電阻是好的), ...

相片無法貼上.還在想辦法.

楼主:
不好意思大家久等!!補上照片.

网友:
VR應該是調加熱時間的

网友:
熱敏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此電路圖示網路上找的,是封口機電路圖,但有沒有一樣不敢確定,現在是溫度無法控制(可變電阻是好的), ...

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那顆電容有 極性 之分 , 我想你應該是裝反了 !!

溫度調整無效 !! (加熱時間)

晶體 C458 是否故障 ???

楼主:
這是新購買的電容(可是安裝使用後爆裂),極性我確認過了沒有裝錯,因為外觀上有白條處為負極,且在反面作記號(-)我有再確認另一個電容的腳位確實是相同極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新購買的電容(可是安裝使用後爆裂),極性我確認過了沒有裝錯,因為外觀上有白條處為負極,且在反面作 ...

那麼電路上的電壓你測試過了嗎 ???

原來舊的電容好像也是凸了頂 !!!

二極體 IN4004 檢查了嗎 ???

网友:
1. 原圖怪怪的   我重新捉圖  您再參考
2. 再參考  3# 雄大說的  ...[請確認1N4004是否故障(雙向導通)]...
3. 如果 新電容沒極性反接    或其他焊接烏龍問題
    就剩1N4004故障   短路(雙向導通)   3# 雄大很早指出說了
   (零件中文名稱是二極體)
     如果 二極體確定故障 我建議 買1N4005/06/07  價格應該是相同
     二極體1N4004/05/06/07 一般電子材料行  一定有販售

4. 恕我直言  我從您照片感覺  您對修東西或者求助方式    還有一段差距

    1. 電路圖既然是網路下的   有人已經懷疑電路圖是否正確時
        就該把 零件/線路正反面   拍好供比對
    2. 既然有電容極性 問題要澄清   照片為何不把重點 [極性]  照出

並不是任何指責
          而是 有時出烏龍事件  (版上許多人都出過烏龍)
         或者有非常冷門情況時
    沒照片根本就不知 換來一堆人捉瞎

重新網路捉圖  不一定正確喲

楼主:
SIMON1016先生,你好!!
謝謝你的指導,因為對修理真的是門外漢,才來這裡求助,第一次求助真的沒有經驗,下次應該會多加注意.
謝謝大家的指正與教導.
我真的是看不懂電路圖,才來求助各位高手.
明天再補上電路的正反面,但可能有些零件是沒有在這電路板上,例如L.S,HEATER PT,電熱線.

网友:
補個零件位置圖

楼主:
不好意思,這使用的電源是AC110V,也謝謝jeanshyen 先生,可以講解此電路圖的作動原理嗎?
就是因為看到舊電容尾端有凸凸,以為換掉此零件就OK,誰知道換成新電容就爆了,害我現在還不敢試機.
各位高手說的沒錯,二極體故障在6/9就量電阻,是雙向都會通,剛剛再拆一台好的封口機比對後確實是這邊故障了,
改天買二極級更換看看,再回報結果,請問4.7uF電容需要一起更換嗎?各位實在太厲害了.
再請教大家:
1.電容選日製好還是台製呢?價格差1.6倍.
2.二極體1N4005/06/07 與二極體1N4004有什麼差異呢?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這使用的電源是AC110V,也謝謝jeanshyen 先生,可以講解此電路圖的作動原理嗎?
就是因為看到舊電容 ...

你是 用 AC 110V 的 , 電容用 4.7uf 350v 是可以的 , 如果你要換 用 4.7uf  450v  會更好 !!

既然二極確定是壞了 , 換了以後電容就不會出問題了 (極性一定要對)

1.電容選日製好還是台製呢?價格差1.6倍.

   如果你自用的 , 建議用好一點的 , 最好 使用 4.7uF 450V 的 !!!

2.二極體1N4005/06/07 與二極體1N4004有什麼差異呢?

  請自行查 datasheet !! (養成好習慣)

p.s 換了電容不見得電路就會正常 , 或許還有其他問題 !!!

     不過既然知道有問題 , 還是要先換掉 !!!

     電路原理我是大概知道 , 不過還有請更厲害的大大出來講解會比較好 !!!

网友:
檢查穩壓二極體是否導通!

网友:
電路圖上面怎沒看到 6.2K 2W 電阻,還是我眼花了!! 一開始繼電器動作,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SCR 因為電容器充電時間使的 GATE 極觸發而短路,一短路繼電器的電流被旁路掉所以就斷開!! 這時候要恢復到原始狀態就需要把開關斷開,SCR才會因為沒電而變為開路...

楼主:
6/15 更換1N4007及4uF 450V電容,測試正常.
謝謝大家幫忙.

楼主:
RE: 電子迴路請教(已解決)

6/15電子迴路請教(已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