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F3H 主機板異常

楼主(2012-06-06):
小弟的筆電 asus F3H 主機板
把電池裝上,就可以正常使用
把電池拔下,按電源都沒反應,無法開機
是哪一個零件有問題阿???

网友:
應該是AC_IN有了但是電沒真正導通造成 隔離線路把電池隔離了確沒通AC_IN
查一下充電隔離線路

网友:
不好意思看錯,那要檢查DC插座到隔離這一段依序往後查

网友:
插變壓器充電燈會亮嗎?
有可能dc頭或變壓器本身就出問題了
先從簡單的著手

网友:
首先檢查下電源適配器輸出有沒有電壓,電壓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