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ENWOOD CS-4025 CS-4125A 示波器 U1 照片
火..

楼主(2012-06-06):
這是大陸網友wxbckj提供的,大家以熱烈掌聲謝謝這位對岸的朋友。

楼主:
這一片我覺得跟CS-4025那片不太一樣耶!因為手上沒有機器可比對,所以不太確定。

网友:
的確是不太一樣,差在 4025 的 U1 上的 ZENER 是用三腳SMD封裝的,
不過,看起來電路應該是一樣。

但是 4558 那面的線路看不清楚,難道真的只有兩顆 4558 ? ?

网友:
線路圖不知道有沒有!!  這樣看不出來接腳是如何走線的!!

有線路途可以自己想辦法弄一個試試看....................

网友:
這位朋友你太牛了, 喔原來是老大...

俺有空把那台的黑膠試試看能不能除去給他重見天日

不過初步觀察應該有小改版, 因為電容的安放角度差了90度

線路可能一樣

网友A:
正面除了两颗4558 当然还有其他东西,还有10颗电阻,阻值我已经都测出来了。一会儿我把电路图整理出来。

网友:
舊的封膠方式不利散熱,新式封膠只有將線路加封.會改善穩定性.
是要詳細看板子才能劃出線路.

网友A:
是的,我是用手电筒在一定角度下照射使线路最清晰,配合体视显微镜观察。 电阻部分是看到上面有激光刻痕的地方那就是电阻了。

网友A:
我今天淘宝上买的元件到了,将该U1上的两颗4558运放换掉之后故障依旧,依然无法稳压。三极管也查过了,郁闷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是用手电筒在一定角度下照射使线路最清晰,配合体视显微镜观察。 电阻部分是看到上面有激光刻痕的 ...

劃出電路圖後再與4558 設計值比對,查看是否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淘宝上买的元件到了,将该U1上的两颗4558运放换掉之后故障依旧,依然无法稳压。三极管也查过了,郁闷 ...

請問一下 w大!!  你的故障狀況是怎樣情形,何謂無法穩壓??........

無法穩壓的部分是哪一個電壓不穩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劃出電路圖後再與4558 設計值比對,查看是否合理.

电路图我已经画出来了 是组成了四个电压比较电路。  谁帮我把图片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我已经画出来了 是组成了四个电压比较电路。  谁帮我把图片贴上来? ...

你應該可以貼圖了!

或者我也可以幫你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應該可以貼圖了!

或者我也可以幫你貼。

这个论坛只能通过链接地址来贴图,不能直接上传所以我不会用。 我马上把图片发到你邮箱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论坛只能通过链接地址来贴图,不能直接上传所以我不会用。 我马上把图片发到你邮箱去。 ...

好!那麻煩你了。

下方連結有貼圖教學喔!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B:
U1 控制四個電壓,4558 4組放大器全都用上了.
這電阻用雷射微調過,表示不同的4558 會有不同的控制值,需要再調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U1 控制四個電壓,4558 4組放大器全都用上了.
這電阻用雷射微調過,表示不同的4558 會有不同的控制值,需要再 ...

无需再调整,板上厚膜印刷上去的电阻是分压用的,镭射微调是保证精确的分压,-8V那组是采用的5V稳压二极管作为电压参考,其余三组都是用稳压后的-8V作为电压参考的。 所以手册里面写到查电压部分首先查-8V那一路,它是整个电源板的最基础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那麻煩你了。

下方連結有貼圖教學喔!

图片已经发到您的邮箱里了,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已经发到您的邮箱里了,麻烦您了。

貼好了!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貼好了!謝謝你。

不用客气。 现在维修走入死胡同了,没有思路了。运放两个输入端电压都正常,调节采样电阻,运放输入端电压有变化,但是输出端没变化。运放换过两次了, 三极管也换过。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地方会有故障了。
准备明天用洞洞板照着原来的电路搭一个出来做下试验,维修真是奇了无穷,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B:
看起來電路都齊備,就看實作了.
另外電路圖是否可以提高解析度另外下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電路都齊備,就看實作了.
另外電路圖是否可以提高解析度另外下載.

请给E-mail地址,我把电路图图片文件发给你。 或者请wish兄上传图片文件到帖子里,我权限不够上传不了那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给E-mail地址,我把电路图图片文件发给你。 或者请wish兄上传图片文件到帖子里,我权限不够上传不了那 ...

你好!
這不是權限的問題,而是照片太大會造成瀏覽緩慢,所以我設定成照片不能大於256K,也就是照片要壓縮過再上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面除了两颗4558 当然还有其他东西,还有10颗电阻,阻值我已经都测出来了。一会儿我把电路图整理出来。 ...

用對岸的口氣說話~~~~

『歡迎、歡迎,熱烈歡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這不是權限的問題,而是照片太大會造成瀏覽緩慢,所以我設定成照片不能大於256K,也就是照片要壓 ...

了解了, 请需要高解析图片的朋友留邮箱地址。

好的 我把它上传上来了。
文稿.bmp.part1.rar (250 KB, 下載次數: 58) 文稿.bmp.part2.rar (250 KB, 下載次數: 57) 文稿.bmp.part3.rar (77.56 KB, 下載次數: 57)

网友:
上傳檔案的限制是1MB的樣子,跟圖檔不一樣。故小檔不用分檔。

网友C:
為了方便閱讀!! 我把它貼上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為了方便閱讀!! 我把它貼上來了............

多谢这位兄台, 图画的很丑 还请各位多担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多谢这位兄台, 图画的很丑 还请各位多担待。

這位兄臺, 俺也試著把 U1除膠, 雖然沒看到100%, 但是除了兩顆IC暫時沒工具拆, 其他的都量過.

請教你, U1 上的電阻, 你是拆了兩顆IC看, 還是部份看, 部份量出來的呢? 俺會問, 是因為俺看到6顆, 另外量到 6顆電阻, 比你的多了一個.

套用你的圖來說, 除了 U2A 那一份外, 其他的電阻, 包括阻值和數量都和你的一致

唯獨就是對 -8V 這個穩壓控制有疑問, 而且, 俺的IC上面的沒有印字或刻字. U1上那顆穩壓管並的電容, 極性與你的圖也是剛好相反, 前人改機留下來的, 俺也不清楚, 但是看起來, 你的圖的標法是比較合理的, 因為穩壓管必須負極接正電源才有用, 所以, 電容也是不是要順著穩壓管的極性? 到底這個電容的用途和功能為何呢? 還想不出來, 因此俺的電子功課也就此打住了.

還有, 你的電源電壓需要校正 ? 還是供電到主板的電壓偏低, 示波器沒有顯示 ?

下面幾張是源圖, 因為WEBCAM微距下拍的, 光源還沒做好, 清晰度不怎樣, 請cnpan你就將就看吧

网友E:
我把圖重畫了,大家看看還有缺那些.
目前已知P5和橋整輸出的正端未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這位兄臺, 俺也試著把 U1除膠, 雖然沒看到100%, 但是除了兩顆IC暫時沒工具拆, 其他的都量過.

1.我是把两颗4558拆了看的,由于线路上有保护涂层所以也可能有漏网之鱼。不过就我画出来的电路图来看电路蛮合理。
2.至于那颗稳压管上的电容我还真不知道原来的正负极是怎么接的,因为我当时拆的时候没注意,等想装回去的时候才发现不知道原来是怎么接的了。 我是电容正极接地。这个电容的功能我也不知道做什么用处的。
3.我拆装IC是用电烙铁的,我不习惯用风枪,我的风枪就用来吹热缩管。
4.我的这块电源板的故障是各路输出电压都偏高,稳压失效。目前把所有可能的地方都查过了,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目前处于停滞阶段。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把圖重畫了,大家看看還有缺那些.
目前已知P5和橋整輸出的正端未接.

非常感谢这位兄台整理出工整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把圖重畫了,大家看看還有缺那些.
目前已知P5和橋整輸出的正端未接.

不好意思 我漏画P5了,它和P2是一样的功能,它是接的U2A的2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是把两颗4558拆了看的,由于线路上有保护涂层所以也可能有漏网之鱼。不过就我画出来的电路图来看电路 ...

兄臺也在玩這個.
那看來俺採用你的圖去比較了是不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这位兄台整理出工整的电路图。

大家互相幫忙啦,不用客氣.
還有橋整的正端是接哪裡?
可否麻煩你把這個小板子上所有的零件標示一下,到時候,我會再整裡,把板子上與非板子上的零件分開標示.
會用虛線或不同顏色的線來標示範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位兄臺, 俺也試著把 U1除膠, 雖然沒看到100%, 但是除了兩顆IC暫時沒工具拆, 其他的都量過.

xiaolaba大!!   你的U1黑色什米碗糕膠是怎麼弄掉的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家互相幫忙啦,不用客氣.
還有橋整的正端是接哪裡?
可否麻煩你把這個小板子上所有的零件標示一下,到時候 ...

桥的正端接具体接哪里你可以去看CS4025的电路图。我用红圈圈出来的就是模块上的所有电路,其余的都是外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xiaolaba大!!   你的U1黑色什米碗糕膠是怎麼弄掉的阿!!

我在大陆的矿石收音机论坛上和38hot论坛上见到有人卖厚膜封胶的溶解药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大陆的矿石收音机论坛上和38hot论坛上见到有人卖厚膜封胶的溶解药水的。 ...

不知道藥水成分是啥!!   不然自己想辦法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藥水成分是啥!!   不然自己想辦法搞一下!!

成分就不清楚了,卖的蛮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的正端接具体接哪里你可以去看CS4025的电路图。我用红圈圈出来的就是模块上的所有电路,其余的都是外围 ...

以下有些疑點,需要你來釐清一下.
1. 你在33#說P5是接在U2A
,現在怎麼變U1A了呢?

2. 還有U1A的2,3是照你的圖改的,並沒有改錯,但是為了整體圖形電極特性的關係,所以我有把2,3腳互換,其相關連線也換了,請重新確認接線.

3. 左下角那3個零件,把它們塗黑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不需要嗎?)

4. 標U3A的那個Op Amp是我標的,你原來並沒有標示,你標的U2A原來已經有了,在左邊,所以你再標U2A是什麼?

5. 板子的腳位排列方向,如何區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xiaolaba大!!   你的U1黑色什米碗糕膠是怎麼弄掉的阿!!

不知道這黑膠的基底材是不是含橡膠或環氧樹脂, 丙酮泡, 調稀油漆的水泡, 後來再用煤油泡, 只會軟一些, 無法整片撕掉, 還是有殘留, 部份還是要加以刀刮, 特別是白色陶瓷直接接觸的那些面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桥的正端接具体接哪里你可以去看CS4025的电路图。我用红圈圈出来的就是模块上的所有电路,其余的都是外围 ...

引脚定义为面朝芯片一面,左起第一脚为1脚。 U1 U2是我自己定义的,左边为U1右边为U2  运放的123脚为A,567脚为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脚定义为面朝芯片一面,左起第一脚为1脚。 U1 U2是我自己定义的,左边为U1右边为U2  运放的123脚为A,5 ...

哈...午飯休息時間又到了

來看精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