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友達37吋面板殘像問題(已完修)
關閉

楼主(2012-06-06):
請教各位版上高人,
友達37吋面板發生下圖殘像問題是否已準備下課了呢?

該面板型號為T370XW02 V5

希望板上給予小弟指導,若非面板已下課,建議朝哪方向查修?

-------------------------------------------------------
Update:
經兩位高人指點後,立即著手更換AS15-F
該電視原先偏暗的畫面及殘像已經恢復正常,
再次謝謝您們不吝分享維修經驗值,

网友A:
T-CON先換看看~^^無效就沒救了

网友:
BENQ  3746 是用這塊面板

楼主:
感謝wecan及jackhiphop兩位大大不吝分享經驗,
AS15-F更換完畢後,原先偏暗的色彩及殘像已恢復正常.

再次謝謝兩位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ON先換看看~^^無效就沒救了

AS15-F更換完畢後,原先偏暗的色彩及殘像已恢復正常.
謝謝您不吝分享經驗,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15f  t-com

果然一出手就是不同,
AS15-F更換完畢後,原先偏暗的色彩及殘像已恢復正常.

謝謝您分享經驗,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一出手就是不同,
AS15-F更換完畢後,原先偏暗的色彩及殘像已恢復正常.

爭議部分刪除

楼主:
以往爬文得知通常T-CON需更換AS15-F似乎都是油畫問題居多,
有沒有哪位大大可進一步分享AS-15的工作原理?
尤其是以這台來說,更換後為何原本殘像及畫面偏暗的情形會好轉,
不想只會換零件而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往爬文得知通常T-CON需更換AS15-F似乎都是油畫問題居多,
有沒有哪位大大可進一步分享AS-15的工作原理?
尤 ...

脈為學府  百體通匯 通者不痛

高  低  電壓  無法瞬間  供壓
您說會如何  慢慢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點評) 我是肉腳

內容如下

wecan大先別腦怒, 所謂(肉腳)應該是draculaxx大自己的謙稱, 以小弟看"文字"的解讀...

网友:
引用 网友C:
wecan大先別腦怒, 所謂(肉腳)應該是draculaxx大自己的謙稱, 以小弟看"文字"的解讀... ...

在字裡行間  用字遣詞
有缺(中和)之意
任何人都會 有所反應吧

网友:
能po文的都是費一番功夫,謝謝您分享,感激不盡!

网友:
有爭議部分先刪除,兩位請見諒

网友:
引用 网友C:
wecan大先別腦怒, 所謂(肉腳)應該是draculaxx大自己的謙稱, 以小弟看"文字"的解讀... ...

沒有看到爭議的部分,發生了什麼事我都不知道。

不過看來不知道也沒有關係。。。。

我是說「我是肉腳啦!!!」

因為這種情況我會認為是LCD CELL出問題,就像電漿、傳統CRT也都會有烙印。
會一眼就指向IC這是我想像不到,高手才會知道的事。

事情就是這樣而已。。。。。

网友B:
這頁我已經已拍照存證
等 刪文在回應   是何心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頁我已經已拍照存證
等 刪文在回應   是何心態

這是在回我嗎??

我是真的沒有看到,看到我會馬上回。不過事由也講得很清楚了,沒有什麼好硬要再懷疑下去吧!!
這沒有什麼心態的問題,只是週五、週六外出,剛好比較沒有上網沒看到。

我是真的沒有看到之前的貼文,也沒有什麼心態,也不是故意在刪文後才趕快回應。只是週日回來,看到了馬上回應。

馬上回應跟等到刪文才回應是很大的不同。解釋到這裡就差不多了吧!!

网友:
可以看看
主機(後台)登.入.出的時間
就知道(結果)  誰在說慌

网友:
這篇的樓主已經貼好幾天了。

一開始wecan就簡單直指問題,應當就是高手。因為我想到的是烙印的問題,但功力不夠,凡是電視的問題我從來是只看而已。(這從舊文中可以查到,不假)

這篇文後來我沒有再追蹤看下去,因為樓主資訊那麼少,應當沒有什麼好看的。

所以這篇的後續我並沒有再看,再來就是回老家二天,今天開車回來一看到被刪文,才來看看為什麼被刪文。如果狼大沒有刪文,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沒有什麼心態的問題,是被刪文我才看到。就這樣而已。只是誤會,解釋過也就可以了吧!

网友:
看看還是 謊話  連篇

看看就好   心態嚴重到可議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