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G900WAD 可開機畫面有異常直線(已補圖)

楼主(2012-06-07):
如題~有測待機時5V為4.93V 3.3V為3.13V   開機無12V   5V→2.22V    3.3V→0.64V
請教各位大大該如何下手?(PI版電容已全部更新過)

网友:
怎樣的直線?是面板亮線嗎?

楼主:
抱歉大大~我還再研究怎麼把照片PO上去?

楼主(2012-08-16):
經由好心人士提供全套板件測試~結果出爐!!面板再見......SO~放棄維修!

网友:
因該是panel

但是也有可能是panel連接AD板的軟排線or薄膜排線~~~若排線有2條,你可以對調一下,看看是不是白線就跑到左邊~~如果 yes,那就是排線故障~~換掉就好

如果No,panel 再見

楼主(2012-09-18):
謝謝大大解惑!看來是PA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