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ASUS M5200AE 上的保險絲

楼主(2012-06-07):
請教各位先進這款機的DC19V輸入插頭端(+)極連接一只( T )名稱的貼片零件可是保險絲?
方便說明是幾 A 的,這顆在哪裡可購得或是可用一般的SMD貼片保險絲代用。

网友:
拍張照片來看看吧.....有照片看比較清楚

楼主:
拍謝 新手只有手機可拍 零件太小都不清楚 只好用口訴的
長的像 石信在賣的SMD 2A 貼片保險絲T-CON專用(又權限不足無法聯結)
它是 N 字 2A 啊我的是 T 字 就不知是多少了?

网友:
這張請參考看看~~

网友:
每一種廠牌的標示方式都不同 T有的代表2.5A 有的卻代表慢斷型
M5200AE應該是 F3 料件應該是FUSE 5A/24V (1206)

楼主:
感謝 huige 及 itnken 提供的資訊
雖然不是很確定多少A的 但多少是個方向
土法煉鋼就從3A的先試起 會斷再往上加囉

网友:
itnken大已經告訴你正確答案了,你還不信是嗎?不信的話,自個兒看吧...

网友:
感謝提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