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OZ9930D Datasheet (8PIN 插件式)

楼主(2012-06-07):
請問有誰有OZ9930D Datasheet ,我找了很多相關網站都找不到,請協助提供,感激不盡.:)

网友:
太早起床 無聊找了一下 以下僅供參考
------------------------------------------------------------------------------
找不到OZ9930 datasheet
google有找到以下訊息:
OZ9RR同OZ9930是PIN对PIN的PWM IC
它们的优点在于外围参数比较少,总体价格便宜,不过在宽范围工作电压场合下,输出波形不太好,同时在高端输入状态下,开关管与变压器的温度比较高
----------------------------------------------------------------------
所以比對一下PIN腳 對不對
參考

http://www.scribd.com/doc/31617865/VS19
內POWER電路  PIN腳皆有符合
-------------------------------------------------------------------------------------
http://www.21ic.com/app/analog/201204/114466.htm

楼主:
duncan大,
還是你比較厲害,謝謝您了!:)

网友A(2015-06-02):
請問duncan大大:
我最近收一台HannStar JC151,PI板是JT166WP18-1
User說開機冒白煙之後,電源全無

這片PI板的高壓管理IC是用OZ9930D
參考大大的DataSheet
第四頁的電路應用,OZ9930D的4跟5腳是到U2
不知道這個U2是什麼,有型號可以參考嗎

因為我手上這片PI板,U2這隻8腳的IC燒了,也看不到型號打印

OZ9930D

OZ9930D

補充內容 (2015-6-2 06:59 PM):
U2未拆之前 到AD板的12V跟3.3V都沒有
U2拆掉之後 到AD板的12V跟3.3V都出現
我想應該把U2補回去就能完修了

補充內容 (2015-6-2 07:01 PM):
U2未拆之前  PI板上電  U2呈現短路高溫

网友B:
U2應該是雙"MOS"包裝,至於是哪種MOS圖我不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2應該是雙"MOS"包裝,至於是哪種MOS圖我不熟...

謝謝回覆  原來是雙MOS
燒掉的U2 上排左起僅能看出996  下排509

能神到型號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問duncan大大:
我最近收一台HannStar JC151,PI板是JT166WP18-1
User說開機冒白煙之後,電源全無

看是不是 AP9960M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POWER/AP9960M.html

規格相近的應該都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謝謝回覆  原來是雙MOS
燒掉的U2 上排左起僅能看出996  下排509

這得就得靠搜尋高手憑蛛絲馬跡幫你找了~~

應該是擊穿了導致短路,與PWM晶片通的那兩個是G級...

看圖高手才能告訴你是哪種場效電晶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是不是 AP9960M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244428/A-POWER/AP9960M.html

感謝lazy104大大
看了一下Datasheet應該就是這顆

萬分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得就得靠搜尋高手憑蛛絲馬跡幫你找了~~

應該是擊穿了導致短路,與PWM晶片通的那兩個是G級...

感謝a471大大
真的都擊穿了
四隻D極(22一對)都跟S1 S2短路(S1跟S2在PI板上是直接接地)

與OZ9930D通的是4腳(DRV1)->G2,5腳(DRV2)->G1

方才經lazy104大大指點的AP9960M
我似乎在筆電的19Vin附近看過

网友:
剛剛去研究GDS量法
發現GDS(1)是沒有壞的(G不給電 DS->不通,G給電 DS->導通)
(難怪 紅線剖一半左邊打印看的到)

反而GDS(2)是壞的(DS->直接導通)

這顆IC好像不好找,GOOGLE丟下去都沒人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參考代用(輸入雙MOSFET)
http://s.taobao.com/search?q=%E9%9B%99MOSFET&searcy_type=item&s_from=newHeade ...

感謝ciko.ciko大大的掏寶支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FDS9945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FDS9945&t=0&o=4

duncan大大
AP9960M 是 Vdss=40v Id=7.8A
FDS9945 是  Vdss=60v Id=3.5A

代用上是否有疑慮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duncan大大
AP9960M 是 Vdss=40v Id=7.8A
FDS9945 是  Vdss=60v Id=3.5A

耐電流差一倍
請找耐電流一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uncan大大
AP9960M 是 Vdss=40v Id=7.8A
FDS9945 是  Vdss=60v Id=3.5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054500476

FDS9945 這一類的設計 剛開始是為了 COST DOWN (15吋左右)
兩顆MOSFET包在一起  熱集中 老化速度比較快  返修率較高
要我自用一定找2顆TO252 取代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耐電流差一倍
請找耐電流一樣的

好的,謝謝回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054500476

FDS9945 這一類的設計 剛開始是為了 COST DOWN (1 ...

我本來也想要焊兩顆上去,但不知道該用什麼型號代換(規格符合)
因為7.8A都燒了(PI板正面 該IC相對位置有烤板現像)

但是似乎沒有空間上兩顆IC,以及什麼封裝比較好散熱
等一下補個圖,請duncan大大賜教

网友:
已刪除
已刪除
已刪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E: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5054500476

FDS9945 這一類的設計 剛開始是為了 COST DOWN (1 ...

duncan大大

AP9962M 7A / 40V N-CH
這顆不錯喔,不過最低要下15顆,我應該最多要3顆 >.<
拍賣只有這家在賣

我用AP996有查到單MOS的,不過都32~42A,應該是很大一顆那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uncan大大

AP9962M 7A / 40V N-CH

麻煩請遵守版規  上傳圖片 勿用連結

開新帖吧   感覺越來越不尊重 henrylu500 大大

別人開帖徵東西  被用來討論 搞到要丟到資源回收桶  不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麻煩請遵守版規  上傳圖片 勿用連結

開新帖吧   感覺越來越不尊重 henrylu500 大大

好的 那我刪掉

我看上傳可以傳2M 可是我的圖沒超過2M傳不上來

SORRY henrylu500 大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好的 那我刪掉

我看上傳可以傳2M 可是我的圖沒超過2M傳不上來

縮圖程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B8%AE%E5%9C%96

圖限制最大 800 x 6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縮圖程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49&highlight=%E7%B8%AE%E5%9C%96

感謝大大

原來是卡在限制800*600

立馬改善重新發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