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學自動控制或PLC

楼主(2012-06-07):
版上很多大大都在電機或是機電前輩
小弟想自行研讀或是學習"自動控制或PLC"
基本上一些開關或是利用繼電器"自保持"或是加上計數器..等等去控制馬達或是產品動作!!
不知道版上大大可以提供推薦網頁或是軟體或別人設計的電路讓小弟慢慢了解更多的元件配合.

网友:
PLC雄爸出來了,如要學習計時器加些繼電器來完成自動控制,其實應該先了解這些元件的作動後,要學不難
例如計時器的常閉常開及繼電器的常閉常開,先清楚他的作動,就可輕鬆自學。
您也可將您要的動作po上來,先畫個圖,站上的大大就能幫你了~~

网友:
我說我自己的經驗 , 我認為從傳統電控下手會比較釨 !!!

先對一些基本的元件做認識 , 學會如何運用它 !!!

等你都熟了 ~~ 進入 PLC 世界 , 會覺得簡單多了 !!

至少你那些電器元件你能上手 , 邏輯組合沒問題 !!

剩下來的就是 PLC 的語法及規則 !!

网友:
參考這個網站對你會有相當的幫助.
http://www3.ee.nihs.tp.edu.tw/plc/

這個軟體對初學者十分有幫助,它提供圖形式的動作模擬,是我推薦初學者必用的一個軟體.
可建立基本的PLC控制概念.
PLC學習軟體 FX-TRN-BEG-T 繁中版
運行平台: WIN 9x/WIN ME/WIN NT/WIN 2000/WIN XP/WIN 2003

http://www.multiupload.nl/0IXQAXJKTL

楼主:
雄爸怎麼沒出默???
目前需求功能:
1..連續 :動1分鐘~停30秒
2..不連續:動1分鐘就停
這是我已經設計好的!採用MY4*1 MY2*1 跟兩個T(井裡小蛙)

但看到現場既然看到有一種T元件是可以設定ON跟OFF同時...感覺可以減少很多接線跟少一個T價錢(如果單T跟雙T都是同價,不討論功能與解析度)?
以上想降低成本的方式?
另外這是用Visio畫~~有沒有比較基本或是電機繪製的程式??
與相關文章可以學習..因為我一直懷疑我的元件圖示或標示不專業!!

网友A:
kaijay大請問您的s1是要切換連續跟不連續用的嗎?

网友B:
給你一些建議~~~剛剛詳細看過你的圖了感覺邏輯是有不過R1~R2~T1~T2 在圖面上未看到
正宗編號解釋如R1/a1   R2/a1   還有一開始是燈號嗎在母線要先上R 相子線上T 相
為什麼母線後面會有個"地"看的不是很了解   ~~~給你建議~~~謝謝
自動控制要強先了解周邊零件使用及標示最基本還有電的線徑及電流瓦特數規範
不要一直想著控制卻忽略了該配額的零件以免控制做到了確燒掉不少東西~~~還有保險司是最重要的
~~~~加油~~~~

网友:
如果用 PLC 就是用兩個輸出點 , 分別為 R1 及 R2 就可以了 !! (看你要哪個動作)

其他的 TIMER 元件 , 就用 PLC 內部元件即可 !!!

网友C:
我有一台PLC拆機良品(KEYENCE KZ-40R),也想玩玩,但是沒有軟體,問了原廠軟體報價要2~3萬
沒輒目前還躺在抽屜裏.不知有沒有人有,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PLC拆機良品(KEYENCE K-40R),也想玩玩,但是沒有軟體,問了原廠軟體報價要2~3萬
沒輒目前還躺在抽 ...

不知你是否有該機的程式控制手冊,若有的話,就可以自己寫程式控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是否有該機的程式控制手冊,若有的話,就可以自己寫程式控制了.

只有一台KEYENCE 的PLC,其他都沒有,
只要有軟體,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I/O的控制.
曾google過,但找不到軟體,沒辦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台KEYENCE 的PLC,其他都沒有,
只要有軟體,就可以做一些簡單的I/O的控制.
曾google過,但找不到軟體, ...

KZ系列的,目前沒有資料,你可以試試KV系列的程式控制,也許語法是一樣的.
這個當然得你會寫程式才行.
http://barcodemuseum.com/Keyence/Manuals/kvprog.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D:
KZ系列的,目前沒有資料,你可以試試KV系列的程式控制,也許語法是一樣的.
這個當然得你會寫程式才行.
http ...

scottwang大謝謝!先收下了,有時間再找找KV系列的程式控制軟體,看有沒有機會.讓他活起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cottwang大謝謝!先收下了,有時間再找找KV系列的程式控制軟體,看有沒有機會.讓他活起來. ...

你可以到Keyence公司找試用軟體.

http://www.keyence.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到Keyence公司找試用軟體.

http://www.keyence.com

收到,目前下載中,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雄爸怎麼沒出默???
目前需求功能:
1..連續 :動1分鐘~停30秒

有一款FESTO 的繪圖模擬軟體
可以做氣壓油壓跟電路還有模擬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雄爸怎麼沒出默???
目前需求功能:
1..連續 :動1分鐘~停30秒

請問你這電路是要用哪一款PLC寫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ijay大請問您的s1是要切換連續跟不連續用的嗎?

S1..啟動!!(開始動作)
中左有一個兩段開,這才是連續跟不連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你一些建議~~~剛剛詳細看過你的圖了感覺邏輯是有不過R1~R2~T1~T2 在圖面上未看到
正宗編號解釋如R1/a1    ...

地~~因為學電子的!!感謝V大解釋....R相跟T相 220V,如果是110V單相怎樣標示??
因為沒人教,也沒人糾正!!正宗編號解釋如R1/a1   R2/a1,不知道有無電路圖可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你這電路是要用哪一款PLC寫

抱歉!!純硬~~無PLC??但希望可以接觸到PLC>>不知道前輩有無推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款FESTO 的繪圖模擬軟體
可以做氣壓油壓跟電路還有模擬

請問FESTO載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FESTO載點嗎??

很簡單阿上他們公司網站下載就應該有不然跟熟的電料商業務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