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d

楼主(2012-06-07):
請問smd r020可用替代謝謝麻煩各位

网友:
請問一下smd r020 您想問的是 貼面零件編號R020嗎?
如果是的話可能要報上板號大家才能幫你找找

楼主:
acre 5550筆電主機板用ag3 discrete m/e 48.4p403.021 謝謝

网友:
你這樣講大家很難幫你~
能否貼個照片自看~R020是零件位置的編號還是??

楼主:
R020是零件上所標示.非基板上的位置編號.

网友:
=  =那應該是電阻....(是不是如下圖)
R020 = 0.02R  = 0.02歐.......................

网友:
一颗电阻

网友:
0.02Ω電阻還能有什麼可替代???

网友:
這種低阻抗電阻
最好不要隨便代用
因為有可能是"電流偵測"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