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ENWOOD CS-4025 CS-4125A 示波器 U1 電路圖

楼主(2012-06-07):
這是大陸網友wxbckj提供的,大家要謝謝這位對岸的朋友。

网友A:
scottwang大把圖重畫了整理的電路圖,並請大家看看還有缺那些.
scottwang大說   目前已知P5和橋整輸出的正端未接.
我把圖轉過來這裡....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ottwang大把圖重畫了整理的電路圖,並請大家看看還有缺那些.
scottwang大說   目前已知P5和橋整輸出的正端 ...

P5 是我漏画了,它是接的U1A的2脚。图上我的U1A的脚搞错了2脚和3脚要对调一下。
还有整流桥的正端不是没接 要是U1这个膜厚电路模块的电路图是前四张。最后那个我是画的整个-8V那一路稳压的电路图。-8V的画出来的 其他的+8 +5 +140 都只要以此类推即可,谁若是有兴趣可以结合U1模块电路图和示波器的电源板电路图把其他几路也画出来。为防止混淆还是建议把最后那幅-8V完整的电路图与前4幅分开来,不要放在一起。

网友B:
你標的那幾個電壓 -7.6 -11.4之類的, 是不是就是偏高的意思 ?

震盪器有動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標的那幾個電壓 -7.6 -11.4之類的, 是不是就是偏高的意思 ?

震盪器有動嗎

我标的那几个电压是工作时U1A的管脚电压 采样输入-7.6V ,参考输入(也就是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4.9V 运放输出-11.4V。 震盪器是啥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标的那几个电压是工作时U1A的管脚电压 采样输入-7.6V ,参考输入(也就是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4.9V 运 ...

請看俺的貼, 俺指的震盪器是 Q8 周圍的高壓電路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481770

因為俺量到的 V- 部份, 也是 -7.6V, 也就是V-的採樣電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看俺的貼, 俺指的震盪器是 Q8 周圍的高壓電路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 ...

高压部分我没去动它 我的机器是有高压输出的。目前我在检修低压稳压部分时高压部分是断开的,等把低压修好了再接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压部分我没去动它 我的机器是有高压输出的。目前我在检修低压稳压部分时高压部分是断开的,等把低压修 ...

俺把高壓板斷開, 沒接垂直時基掃描, 直接上電, 電源板也是大概這個電壓.

會不會沒有負載都這樣 ? +/-電壓的差距小了, 其是是電壓偏低而不是偏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把高壓板斷開, 沒接垂直時基掃描, 直接上電, 電源板也是大概這個電壓.

會不會沒有負載都這樣 ? +/-電 ...

我去接上去试试看

网友:
接负载后依然无效。

网友C:
接负载依然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负载依然无效。

沒接負載會量不到正確電壓,我沒接附載量的+8V從0-8V一直飄移。

网友B:
既然這樣惡搞, 乾脆改機, 直接上 MC7908 和 MC7808 如何? 改他不就準確 +/-8V 啦

這樣一定可以, 不過有多精準的8V就不知道了.

网友D:
wxbckj 畫的原圖.

wxbckj 修改的圖.

我新改的圖.
1. U1A 2,3之正確畫法?
2. 我所整理的圖中之U2A與U3A,是否在原圖裡就有重覆?
看看有那些是需要修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這樣惡搞, 乾脆改機, 直接上 MC7908 和 MC7808 如何? 改他不就準確 +/-8V 啦

這樣一定可以, 不過有多 ...

这些都好办, 关键是在于那个+140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wxbckj 畫的原圖.

1.我仔细核对了一遍,我是错了,你一开始的U1A的引脚是对的,是我把P5所接引脚搞错了。 现在你需要将这图上的U1A  2和3对调, P5改接2脚(也就是5K和8K电阻的公共端)。
2. 我在原图里实际上是画了两个U2A,也就是在你的图里U2A和U3A是重复的,把你图里的U3A去掉。实际上U1模块的外围部分不用画出来也没事,拿这张图和CS4025的电源电路图结合起来看就可以了,我把它画出来是为了方便分析。
3.我还把U1模块背后的两颗电容给遗忘了,是两颗接在P7 和P10 上对地100nF电容。
4.在大陆地区习惯使用即时通讯软件(QQ或MSN)来进行交流,这样更加方便快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我仔细核对了一遍,我是错了,你一开始的U1A的引脚是对的,是我把P5所接引脚搞错了。 现在你需要将这图 ...

我已依據說明,再做了修改,大家再看看還有那裡沒有想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依據說明,再做了修改,大家再看看還有那裡沒有想到的.

画的很棒, P7和P10脚上面的对地100nF的电容呢?

网友D:
P7,P10的0.1uf電容已補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7,P10的0.1uf電容已補上.

喔,,厲害,

請問這個是啥劃的, 可以出 PCB 圖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喔,,厲害,

請問這個是啥劃的, 可以出 PCB 圖的嗎?

用小畫家畫的,不能轉成PCB用的.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eepaint.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