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 MS-7528 有過電但不跑碼,可開機時好時壞....

楼主(2012-06-08):
主板:MS-7528
除錯卡T090C
狀態:
IRDY,RST不亮,其餘電壓都亮,IRDY不亮應該是異常
有時過電螢幕沒畫面;有時可開機,但會不定時畫面凍住,或著螢幕進XP時沒訊號以上狀況除錯卡皆不跑碼
本以為記憶體損壞或著是南橋過熱,但經過南橋加裝風扇,記憶體經過檢測,狀況依舊....
請問各位前輩,我該從哪個地方開始著手呢?

网友A:
典型接觸不良或空焊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接觸不良或空焊故障!!

請問大大是指cpu 或著是 南橋?

网友B:
CPU 供電電壓正常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 供電電壓正常否!?

cpu供電不是很明確得知到量測點.....但之前懷疑南僑和cpu是因南橋未裝風扇前45~50度,裝了風扇變38度;cpu在還未拆機之前就發現cpu風扇未裝緊,懷疑cpu座長期如此而熱變;因沒cpu帶燈測試器,現是否把風扇拆下,輕放在cpu,開機測試如能跑碼,那就裝個cpu加強背板便可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u供電不是很明確得知到量測點.....但之前懷疑南僑和cpu是因南橋未裝風扇前45~50度,裝了風扇變3 ...

cpu供電可量775座旁的電感或較小的電容,如果有時能正常開的起來,那表示電路方面沒有問題,之前有處理過asus p5kpl-am se情況和你類似,可開的起來,但進xp跑條畫面時黑屏,最後更換不良南橋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供電可量775座旁的電感或較小的電容,如果有時能正常開的起來,那表示電路方面沒有問題,之前有處理過 ...

哇....那就很硬了,先別說找不找的到南僑,找到也沒工具替換....

网友:
其實很多可能拉,如果沒一一排除一切都是未知數拉~
如有775 socket不良也會導致有時有時可開有可不行、或者各條件都正常下不跑碼...等等.

网友:
我剛處裡一台,南橋空焊,用土炮加熱處理....OK!!
目前測試正常..............
你可以先把南僑補焊再試試,若補焊後無效,可能CPU座空焊,那個我就不會解了!!!!
另外記憶體部分有無接觸不良,或是斷線最好上阻值卡測一下!!

网友:
以上綜合你的回答 初判應該是 CPU 座空焊機率大..加焊看看吧 !
不是用 bga 機台不然就用 熱風槍 .. 先加些助焊劑到 cpu 座下 迴焊看看.... ....祝君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cpu供電不是很明確得知到量測點.....但之前懷疑南僑和cpu是因南橋未裝風扇前45~50度,裝了風扇變3 ...

你跟我的想法一樣!因為很多板子大部份都是出在CPU上,加個底座又鎖的就可以了,而且還會變形。

楼主:
先回報一下,裝了cpu強化背板一樣不跑碼,可能珍的是cpu和南橋空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