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修理"Philips 244e1sb"

楼主(2012-06-08):
本人的螢幕是 "Philips 244e1sb"

在無訊號輸入, 開機兩秒後↓

再過幾秒後↓

最後↓

請問是那里出了問題?
應該要怎樣修?

謝謝!!

上門送回原廠回收~!!!^^ 太好了

网友A:
保內速速送原廠………………
不花錢更不用花心思

网友:
看不到是哪種故障情形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內速速送原廠………………
不花錢更不用花心思

過了保修

网友:
3年保出非你拆機…或買便宜貨@@

网友:
這種問題 只能請你發揮神之手..學習痞酷精神 自行拆外蓋並檢查AD到T-CON的排線,多拆個外蓋就會了解機板內的構造..然後 繼續找板上的修復方式..可以用搜尋方法查看看...排線不良很容易出現這類型畫面..建議是--下手拆吧..可以學海洋大的拆外蓋方式看看..自己找看看

网友:
您好
這一台看起來還沒過保唷!
快送原廠維修比較實在

网友:
如果這台要修
也很(厚工)
如拆機後
看見(軟排)有(氧化)那就(難修)
最好不是一年保的機器

网友:
如果沒有過保速速送原廠修!一般這種情形都是AD版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