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業用洗衣機

楼主(2012-06-08):
請問站上大大,這東西有在賣嗎?謝謝!!!

网友:
是電磁閥,
請說明檢修狀況

网友:
整顆拔下.拿去賣空油壓零件商(合一下)

网友:
好像是3口2位電磁閥

楼主:
通電220v時...為兩端注水孔關閉一邊....兩水管不導通...
斷電狀態為兩媏注水管導通.....
因電磁閥內部控制閉合的銅製龍口腐蝕嚴重...凹凸不平....無法止水....
進水管的水會小流量的排出排水管...
無法精確的控制水位....

网友:
買這個應該就可以搞定了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54435487

网友:
220VAC 2口NO電磁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