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上的零件疑問??~完修

楼主(2012-06-08):
各位大大您好~我手邊有一臺電源供應器它上電不會動作,我把他拆解後,發現有一個零件被燒壞我看不出來是什麼元件,想請問各位大大知道這是什麼元件嗎?它的元件標記是THR1。

麻煩各位大大解答了 謝謝!~

在jeanshyen大大的指點之後,我在廢料上面找到零件換上去之後就完修了!~

网友A:
可能是這個  !!!

(THERMISTOR)

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元件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這個  !!!

(THERMISTOR)

感謝大大的回覆,狼大的文章我會好好的研讀的!,它還滿靠近橋整那裡的位置,那我該怎樣選規格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狼大的文章我會好好的研讀的!,它還滿靠近橋整那裡的位置,那我該怎樣選規格ㄋ?? ...

你自己測一下零件的大小(外徑)  , 再上網查一下就知道了 !!

這有一定的規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測一下零件的大小(外徑)  , 再上網查一下就知道了 !!

這有一定的規格 !!!

我也是把壞掉的零件拿去跟廢料的零件比對,找了一個大小一樣的零件換上去,果真可以完修,現在正常使用了~

网友B(2012-08-02):
我有一顆迅雷400瓦的POWER,壞的地方跟你一模一樣,它的元件標記也是THR1,不過我的零件外觀是粉紅色的圓餅狀零件,用綠色的零件替換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顆迅雷400瓦的POWER,壞的地方跟你一模一樣,它的元件標記也是THR1,不過我的零件外觀是粉紅色的圓餅狀 ...

跟顏色沒關係
THR源自Thermistor  是熱敏電阻 ==> google查  (Thermistor ) 和 (熱敏電阻) 會有較清楚介紹
此處power用的是    功率型 NTC Thermistor
  1. http://www.ampron.com/cn/service_1_6.asp
  2.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210/10/8737476_185480714.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顆迅雷400瓦的POWER,壞的地方跟你一模一樣,它的元件標記也是THR1,不過我的零件外觀是粉紅色的圓餅狀 ...

SIMON1016大大已經回復你的問題囉~外型跟顏色不一定都一樣,重點是型號一樣才比較重要~

网友:
感謝分享,學到了。

网友:
thr應是熱敏電阻...做inrush保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