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CER AS 4810T 螢幕變紅問題

楼主(2012-06-08):
小弟一台ACERr AS 4810T 是集成主機板,螢幕突然變紅,但外椄螢幕時就不會,開機沒幾分鐘,
在螢幕外殼網路攝影機部分,突然變的很燙,不知是哪裡出了問題,
我還沒拆螢幕,我想是不是螢幕線短路,先請教各位先進,好知從何處下手

网友A:
有可能是:
1.燈管老化(變紅)
2.高壓板故障(發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
1.燈管老化(變紅)
2.高壓板故障(發燙)

請問他的高壓版是放在網路攝影機旁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他的高壓版是放在網路攝影機旁嗎?

高壓版是放在網路攝影機旁__這我不清楚,只是依這您說的故障情形去做判斷

网友B:
這片應該是LED面板哦~沒有高壓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片應該是LED面板哦~沒有高壓版的!!!!

我查了一下,這款是led面板沒錯,但不知為何在網路攝影機處會發燙,而且很燙手,不知那裡有什麼元件會造成這總情形??

网友:
猜錯了~~~不好意思~~~

网友:
若是過保~~~~拆開看看吧 也許就知道問題點了

网友B:
LED面板的燈條有的是吃3V~有的是12V~
燈條好不好買我不知道~不行只好換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面板的燈條有的是吃3V~有的是12V~
燈條好不好買我不知道~不行只好換面板了 ...

我把螢幕拆開來看發現是網路攝影機發燙,只要一開機,就開始發燙,不知道為何這樣??

网友:
可能網路攝影機電路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