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楼主:
!!![系統偵測到廣告阻擋軟體]!!!

那麼希望您將痞酷網設定為白名單。

並請在上論壇的時候,動動您的手指,用行動支持我們,

液晶面板 常用的LVDS信號

网友(2012-06-08):
各位先進還記得我發的一個求助文嗎
標題是” lc320w01-sla1_115跟BM080A001A這兩塊面板不能互換嗎”
當時其實我不了解小張大回答的用意.還有一個同行笑我說都是 單8為何不能換 是我又裝錯了嗎 ,其實是他錯,我現在已經懂了,以下解釋給大家聽
其實LVDS除了接收來自AD版供電 (5V,12V),LVDS差分信號外,不同樣的液晶面板生產商還有設定一些其他功能 我先介紹一種如果有空再發其他的
現在先講 LVDS數據格式選擇信號 (SEL LVDS 或LVDS OPTION)
液晶面板具有適應多種LVDS信號格式功能,通過對LVDS數據格式選擇信號的設置(高電平或低電平).讓液晶面板適應從AD板傳來的LVDS信號格式

目前大多數液晶面板都支持VESA  LVDS信號格式 和JEIDA信號格式
除了三星面板內定為JEIDA 台灣 AU CM 及 LG等大概都是內定為VESA

重點來了 如果將JEDA格式的信號輸入到內定VESA信號的面板會發生何事
答案是 花屏  干擾波 圖點擴大 那要如何處理 進入工廠模式調整液晶參數
如果還不行就要重寫T-COM的韌體,這樣大家清楚了嗎,

如果發言有誤請先進指教
學習就是每一天都會進步 ,如果都認為自己是對的,是不會前進的

网友:
playart兄真有料!!!

网友:
不只這樣  答案是 花屏  干擾波 圖點擴大
還會發生(很多圖像)
也有(很多問題)你沒看過喔
過去時(再聊)因為有些用(文字和圖像)
還真無法(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