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AD板715G1558-2-2晶體求助

楼主(2012-06-08):
求助版上大大,這顆編號印字是NHP9的代用,這塊板子上電後按鍵板完全不亮無法驅動PI板,拆了這顆晶體後上電按鍵板LED燈會亮,但燈管只亮一前端約1CM後即滅,按鍵板轉為橙燈,請問這顆晶體NHP9是什麼晶體。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R

http://translate.google.com.tw/translate?sl=auto&tl=zh-TW&js=n&prev=_t&hl=zh-TW&ie=UTF-8&layout ...

duncan大謝謝您幫我找到資料,我找了好久都翻不到,他的意思是拿掉沒關係嗎?

网友:
應該是用簡單的RC替代 IC  做IC reset (AL1716有電路), 好處:便宜   壞處:關機後 不能快速再開機 可能reset失敗

网友B:
引用 楼主:
duncan大謝謝您幫我找到資料,我找了好久都翻不到,他的意思是拿掉沒關係嗎? ...

好像是拿掉後--裝上R404 10kOhm,C418 10UF 16V的替代品

PT7M6218 -6250CL.pdf (447.59 KB, 下載次數: 4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拿掉後--裝上R404 10kOhm,C418 10UF 16V的替代品

chlu大謝謝您給我這資料,裡面是可以代用的零件嗎
感恩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lu大謝謝您給我這資料,裡面是可以代用的零件嗎
感恩阿~~

PDF 是我查到的資料 印字 NH 好像就是 PT7M6249CL 這一顆,並不是代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F 是我查到的資料 印字 NH 好像就是 PT7M6249CL 這一顆,並不是代用品

chlu大謝謝您,我印出來拿去台南的電子材料行問問看有沒有賣,感恩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