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測量AC110V轉DC5V/1A 簡易型開關電源,電路、各主要工作點運作

楼主(2012-06-08):
拆解型號:
零件面:
PCB電路面:
電路圖(依照PCB連接畫出,若有錯誤請諒解):
測試工做點波型:
T1    2SK3113-G極訊號
T2    2SK3113-D極訊號
T3    PIC817-C極訊號
T4    PIC817-E極訊號
T5    9015-B極訊號
以上資料僅供參考,理論我就不加以敘述(以免誤人子弟)

測量時拍照不小心短路到,以致燒毀(圖上紫色則是燒毀零件及代換型號)
更換零件後:
故障零件:

看得懂電路圖應該也猜出我是短路到哪些區域才會燒掉這些零件吧~~~

网友:
邊修邊照相是有些辛苦,看到故障品直接修,有時是修好才想到要照像,過來人才知道程序的麻煩,還提供一張電路圖,辛苦了,這些小開關變壓器似乎是大同小異,我有嘗試修過幾個12v`,故障點都類似,不過有您的圖片真是造福後人。

网友A:
chlu大,讓我猜一下(因為非本科,也沒什麼經驗),是T1上的1M被短路嗎,請指教,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lu大,讓我猜一下(因為非本科,也沒什麼經驗),是T1上的1M被短路嗎,請指教,謝謝 ...

非本科~?? 與1M短路結果是一樣的,能這樣猜得出來已經是專科師傅級了~~~~夠強
只是你沒考慮到 1M 兩腳距離較遠短路較不可能,測量時是短路到 T1、T2(也就是K3113的 G、D腳),腳距約1mm。是測量 3113 G腳時一手拿測試棒一手去調整示波器結果PCB位置移動到才短路的。

网友B:
想請教一下那個光耦合,編號是PIC817,或者PC8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請教一下那個光耦合,編號是PIC817,或者PC817?

連這都被發現~~是 PC817  畫圖時手誤~~~因為常用 PIC16F84寫程式所以~~~我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這都被發現~~是 PC817  畫圖時手誤~~~因為常用 PIC16F84寫程式所以~~~我錯了

電路圖裡,還有圖片說明都用PIC,中PIC毒很深喔 ...

其實也是好事啦,表示你對PIC用心很深.

錯誤是常有的事,而且自己檢查也不一定會發覺,常需要他人提醒,或者經過一段時間後,自己才會發現,下次看到我有錯誤時,也記得提醒喔 ...

网友:
感謝CHLU大分享,造福新人。

网友:
造成光耦合PC817燒毀~真的是少見,一般大多都是電阻或電晶體燒毀!
感謝大大的電路圖,超棒的分享!

网友:
哇~這真是太厲害了!
成本不高的電源供應器給版大花了那麼多的時間拆寫線路圖
又不小心給它啊斯到...真慘...
10之89都是直接把它丟了......
您又給它花好多時間和零件修好了...真的是太神了...Orz

网友(2012-07-23):
:)真的好詳細!!
造福好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