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擾人的高頻音求教

楼主(2012-06-08):
有一顆hec電源 開機使用時有高頻音擾人,爬過前文一般排除是處理電解電容,請問線上前輩,如果高頻音經小管套耳辨識是變壓器本體,這樣的高頻音是否能確認就是變壓本體產生而不是電容器老化?

大致位置

大致位置

辨認高頻音位置

辨認高頻音位置

网友:
我碰過所有的電源供應器的高頻音都是變壓器發出的....
講真的我還沒碰過是電容的說~

楼主:
這是 TAGE 大發生的高頻音,屬於變壓器磁場變化,線圈互相震動而發出,但是波形怎測`?出現的波型又是如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E9%A0%BB%E9%9F%B3

這是RU0454大的高頻音,據內文是說更換一些電容器可以解決。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8%E9%A0%BB%E9%9F%B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