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 EPSON T21 按無電源

楼主(2012-06-08):
按電源無反應

電源板正常 有42v 輸出

6628EVT 燒掉

如果從燒掉地方強行再拉一條線
不知道可不可行
不過燒掉要再接上應該有困難,而且還怎麼細的線

网友:
換一片主機板吧

网友:
ic都燒了...噴頭確定沒壞的話只能去網拍買台殺肉的來換

楼主:
可以的話當然是買顆IC來換上去

不過如果是換主機板就不考慮了

因為還不如買台新的,一般A4印表機很便宜的

但如果可以找到200元以內的主機板...那當然買來換比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