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鍵盤|滑鼠] ZOWIE EC2 滑鼠更換日本歐姆龍 OMRON 微動開關 D2F-01 F

楼主(2012-06-08):
ZOWIE EC2 滑鼠更換日本歐姆龍 OMRON 微動開關 D2F-01 F

日本歐姆龍 OMRON 微動開關 D2F-01 F

開始拆螺絲,標籤下面2個十字小螺絲
下面鼠貼有2個十字小螺絲一個三角螺絲

三角螺絲一定要用正確大小三角螺絲起子拆解不然一定會滑牙

費了好大一番功夫終於搞定三角螺絲,慢慢取出鼠蓋

再解開裡面固定螺絲,取出內蓋

拆下上層電路板,又是多層版

實在很難解焊,用了吸錫槍跟吸錫線也沒辦法完全清除

好了很久沒辦法了只好出絕招,把3個焊點都熔了大量錫,然後再取下,真是燙手
終於取下了
再來要開洞了,把焊點熔了馬上用牙籤插印去,竹子做的不會黏在一起
有了小洞再拿小起子慢慢把焊點洞清大一點
確定微動開關可以插入焊點,不可免強

完成了開始回裝
裝蓋前先到電腦測試一下是否正常,測試正常

相關帖子

网友A:
感謝分享,
不知道ewfk兄,
omron的微動買多少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不知道ewfk兄,
omron的微動買多少錢啊?

我在網拍買的我買1顆25元

网友:
怎麼不把排線拆掉這樣也比較好更換也不用怕會燒掉零件....

网友:
請問ewfk大:
這是否參加W大的滑鼠測試部隊操坏的!
若是趕快找W大索賠!

网友:
你好,關於裡面提到的三角形的螺絲起子!

那麼請問你用的三角螺絲起子規格大小是多少?以及購買的管道~

因為我去台北光華商場找不到相關的工具!幾乎都太大~

我會非常感謝你提供的資料!

能不能麻煩你提供一下~

這會對我非常有幫助!感謝你~

-------------------------------------------------------
回近身騎士:
我當然知道是三角的!但是我怕我買到規格不符的就麻煩了!
我上光華商場找都是2.0mm以上的!所以想請教樓主使用的是幾mm的三角起子!

网友:
真是好用的牙籤
沒看到這篇,還真不知道牙籤也有這用途

网友:
唬唬唬~~~版大您真是厲害!
真有自修的優秀精神
您說的不好焊下來...
可能原因...是不是您的烙鐵W數太小導致溫度不夠造成的呢?

网友:
恭喜板大完修
但是裡面怎不順道清一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