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顆小電容掉了, 要去哪裡找相同的電容來焊回去?

楼主(2012-06-08):
費了好大的工夫把  PCI-E x16 插槽拔下來後  http://bbs.pigoo.com/thread-38711-1-1.html

顯示卡一接上,  靠~    還是沒畫面

仔細看看, 好像當初在拆的時候, 溫度太高,  有兩顆電容掉了,  C179, C182  (如下面連結圖中所示),
而且, pad 好像也掉了......  有直接看到銅的顏色。

https://docs.google.com/open?id=0B-Hx2mP_2mt1UVVWUzVMV1BMMFk

請教, 這要怎麼救?     要去哪裡找相同的電容來焊回去?
如果 pad 真的掉了, 還有得救嗎?

网友:
看有沒有廢板不會說沒吧!

0.1u/16v 或 25v 當然是選 25 v 比較好 .

如 pad 壞那就要靠焊接功力了....看相片是沒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有沒右廢板不會說沒吧!

0.1u/16v 或 25v 當然是選 25 v 比較好 .

我也是看他板子上只是缺電容也沒有傷到,只要補上缺件的電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