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一的室外機接上多台室內機? 是可以的

楼主(2012-06-08):
一對一的室外機 接上多台室內機 ? 是可以的,需於室外機外掛一台「分離式冷氣機制御模組分配器」
=== 超經濟 + 超省錢 ===
針對客廳、飯廳與臥室於同時一時間啟動多台室內機的機會並不高(只要分開使用,畢竟人在客廳時就不會在房間),我個人是 (餐廳+客廳)一對二x1組 ---> 共用到(主臥房+次臥室+客房) --- 原 "一對二" 變更為 "一對五"(可少安裝一台室外機於外面吹風淋雨,省下55000元)
「Set-Economy 經濟搭-制御模組分配器」產品適用:
台灣松下、日立、東元、大同、新宇、大金、三菱電機、聲寶、歌林與禾聯等大廠之市販家用(一對一)、(一對多)或(自由搭)定速或變頻分離式冷氣(尤以一對多自由搭,所產生經際效益為最大)。

网友A:
請問版大"分離式冷氣機制御模組分配器"
這東西有圖可以看嗎?
想了解一下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版大"分離式冷氣機制御模組分配器"
這東西有圖可以看嗎?
想了解一下

該產品已通過申請[大陸國家知識產權局]實用新型專利,目前已在中國大陸量產中,即將在市場銷售!
台灣沒人將它商品化,我個人是透過朋友取得的首批構造試作機,還滿好用的!

网友(2012-08-14):
如果是8000BTU的室外機,可以分成四台2000BTU的室內機,
對要省錢的消費者是一大福音,對冷氣製造者會是一大惡夢。

网友:
我個人認為,是可以,但要有心理準備經常換壓縮機
一般室外機內部並無像多聯室外機配備,配備差多少請自己去了解

网友:
空調原理很簡單.很容易做.但穩定度就不簡單........
是用毛細管.還是膨漲划.各廠牌(零件)數據不一樣......個人覺得(不理想)

网友:
不是新東西換個名稱
這樣有專利才奇怪
實際上都用在商用---
原先就規劃在系統內用
還有是壓縮機都不停的------------沒人用也不停
所以更耗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