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劑請教

楼主(2012-06-08):
請問各位
在做bga加焊時所使用的助焊劑有無特別的要求,用液狀的是不是比膏狀的好呢?

网友A:
BGA加焊一般是用膏狀較多,但是如果你用液體也可以成功的話,那也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加焊一般是用膏狀較多,但是如果你用液體也可以成功的話,那也可以呀!

感謝wish大提供的經驗
個人只是覺得膏狀的l好像不太容易讓它均勻的流入晶片裡頭耶 還是使用時有哪個地方要注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ish大提供的經驗
個人只是覺得膏狀的l好像不太容易讓它均勻的流入晶片裡頭耶 還是使用時有哪個地方 ...

把板子放傾斜,焊油加熱就會流入了呀!

网友:
有預熱台加熱成功率會更高!尤其是無鉛製程的

楼主:
感謝各位 不吝提供這些寶貴的意見 我就來去給它試試 感恩~~

网友:
要免清洗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膏状的

网友:
另外焊膏还有 有铅 无铅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