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變電箱內的電線及接地問題 ~

楼主(2012-06-08):
這是店內220v的變電箱內的情況;會去看這個是最近要把店內的T8燈管全換成T5燈管想省點電費,不過在看日光燈的線路時,我發現線路只有兩條線(圖中下排,左邊數過來的第二個跟第三個開關),爬上天花板上看日光燈上的接線也是只有兩條線;想請教各位這種接法是不是有一條接地的線被省略了?是否應該用3C的電纜,而接地線應該接在圖右上方綠線位置?另外一點是,發現冷氣的接地線是接在天花板上裸露的鋼骨上?請問能這樣接嗎?因為上網查有人說接地最好是經變電箱?感謝大家幫忙~~ ^^"

网友:
你們當初!!是找水電配的嗎?~~
大概哪一年配的盤呢?

你原本的T8是220還是110的?
如果照我來看判斷應該是220的電燈,所以之前水電都是用3P抓兩相來使用(220/110)
如果你不介意成本~~可以順是重新整理盤體(假設你一顆nfb是一迴路)那就改用2p的吧~

新規定才有說要內線系統接地...
但是燈具很多人都沒接!!!

网友:
接地線接在剛骨上來說也是可以因為剛骨有跟地對接 只是傳導性不夠好 (對於法規來說不行)水電的重點是要安全 日光燈很少有人在做接地  你比較要注意的是負載不要超過電線的容許直要在法規內(這點就必須要正確) 至於開關2線用3p沒差而且你的開關還是工業級的有漏電裝置 而且我一圖片看都有照規定 圖片看起來你因該還有另一個開關箱

楼主:
大家好,當初找誰配的已無從考了~原來日光燈大家都沒接地?但不是聽說220V的電器用品不接地很危險?自己害怕220V的電是因為有鄰居因此發生過憾事 . . (只是下雨天查看工廠設備卻被漏電電死);配電箱的確有兩個(110V與220V),而且旁邊還有兩個跟外面電線桿一樣的【電桶】;~~~~~~ 話說自從店內換成T5燈具後,整體亮度真的提高相當相當多(我是用X亞燈管跟東X預熱型電子安定器),大家如有開店有需要大量長時間照明的,說真的可以考慮換成T5的會好很多電費也較划算,這是在下的一點感想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當初找誰配的已無從考了~原來日光燈大家都沒接地?但不是聽說220V的電器用品不接地很危險?自己害 ...

我是從來沒看過220V電燈有做接地的例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當初找誰配的已無從考了~原來日光燈大家都沒接地?但不是聽說220V的電器用品不接地很危險?自己害 ...

會有"電桶(油櫃)",應該是透過它把220v轉成110v吧
你仔細看一下應該從220v的配電箱接往"電桶",
在從"電桶"接往110v配電箱

网友:
一般會有接地的設備 , 除了電壓高於 220v 以外 , 還有考慮人體是否容易觸及 !!

通常電動機 及 發熱系統 比較容易漏電 , 這些設備一般都會裝設接地 !!!

而日光燈等照明設備則比較少見 !!!

网友:
公司用的東亞220V 40W三管電子安定器是有設計接地腳,也有連接
傳統安定器燈具較無接地必要,但使用電子安定器者最好進行接地,以免發生外殼帶電(來自EMI Filter Cy電容分壓)的情形

网友A:
有機會更換自家電路,從安全觀點,最好還是裝一條接地線,改用三孔的插座(其一為接地).
就以使用電腦為例,一般都將電源插頭的接地端折斷,變成二隻腳的電源插頭,機殼就無法接地.
電器若有接地線,最好設法讓它可以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機會更換自家電路,從安全觀點,最好還是裝一條接地線,改用三孔的插座(其一為接地).
就以使用電腦為例,一般 ...

但是如果要依照標準電工法規設置接地銅棒可能要再花一筆錢~
雖說以安全考量最好是有....
但我想絕大部分的家庭(人)應該都不會想去花這個

网友(2012-07-09):
引用 网友B:
但是如果要依照標準電工法規設置接地銅棒可能要再花一筆錢~
雖說以安全考量最好是有....
但我想絕大部分 ...

確實是如此.
我的意思是--剛好整棟屋子要更新電線時最好要有接地線.

网友(2012-09-13):
建議不會接的話最好請水電師父接!因為你這是營業用電3相4線的千萬不要輕易嘗試接,傷到設備可是會代智大條囉。

网友C:
請問一下 :
圖中 (紅/藍/黑)銅板代表的是(火線/火線/中性線)?,其中,火線對中性線(黑)為110V,火線對火線220V嗎?
初次看到中性線經過NFB的一極!? 不同於一般家庭?
接地在圖中右上銅板處,可引出所謂接地線到燈具或設備,將漏電導掉或將設備外殼經接地線接地,如此不感漏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 :
圖中 (紅/藍/黑)銅板代表的是(火線/火線/中性線)?,其中,火線對中性線(黑)為110V,火線對火線 ...

他的銅板(紅、藍、黑)都是所謂的火線~~
只是在三相系統中,又以R、S、T稱...
照片中可能沒拍到N相(又或者根本這個盤都是三相三的)
所以任何一組顏色量測都是220~~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他的銅板(紅、藍、黑)都是所謂的火線~~
只是在三相系統中,又以R、S、T稱...
照片中可能沒拍到N相( ...

因為幾乎每個分路NFB都接黑色,故我猜黑色為中性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幾乎每個分路NFB都接黑色,故我猜黑色為中性線!

應該不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幾乎每個分路NFB都接黑色,故我猜黑色為中性線!

這是3相4線配電盤ㄜ....這不能用猜的.會死人低.直接上電表測量真相大白...

网友:
這個有可能是三相三線220V,所以沒有N相

网友E:
上端總開關旁綠色線接著端子盤應該是N相.用電表量測藍.紅.黑應該都是220V
你還是找專業電工來.這可不是開玩要旳歐!
T5燈具.應該是電子式旳安定器.110~220V是通用旳無須變更線路.至於接地線可有可無
還有標準配電箱內應該有接地端.只怕當初接旳有按法規接嗎?綠線一般是接地
那冷氣的接地線是接在天花板上裸露的鋼骨上.有接跟沒接是一樣旳.沒有作用
反倒是如果漏電那可會消耗電力旳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端總開關旁綠色線接著端子盤應該是N相.用電表量測藍.紅.黑應該都是220V
你還是找專業電工來.這可不是開玩 ...

左上角的那一塊銅片,他有用絕緣塊墊高
確實有可能是N相,不過電線的外皮是"綠色"的
在電工法規裡,N相是"白色",接地是"綠色"

楼主:
大家好,剛剛【冒險】量了一下電壓,結果是:
黑藍:220V左右
黑紅:220V左右
黑綠:110V左右
紅綠:110V左右
藍綠:200V左右

這樣這個配電盤不知道是否可以分辨是幾相幾的?沒辦法在下只有電表而已~不過比較奇怪的是怎麼會有200V的電壓?

网友:
插花~電表上的標示有"寫O相O線式"ㄝ~~可以去看看

网友C:
請問一下:
藍紅 電壓多少?
380V嗎?  =220+220角120度

百聞不如一見!?
V接,三相四線式:3火線(紅黑藍)+1中性線(綠),
紅黑(220V)線圈的中間抽頭接中性線(綠),提供110VAC(紅綠,黑綠)供電。
205=220+110角120度

我錯了!
圖中有大的NFB接紅黑藍,可能是供電220V三相負載! 故不可能為V接(220/220/380V)!

請問此盤有供應110V負載嗎? 綠線是何用,細綠線有電流嗎?
此配電箱上游有用戶自備的變壓器嗎? 名牌上的繞組接法為何?

楼主(2012-10-13):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
藍紅 電壓多少?
380V嗎?  =220+220角120度

剛量了一下,也是在220v左右 ~

网友:
應該是三相三...
綠色線應該是真正的地線~~~